广电送的这个机顶盒,运存多大的?以装第三方软件吗?

楼主(2021-12-25):
这个是1G还是2G的?关于里面都看不到,不过看直播还算流畅,刷不刷机无所谓,能装几个视频软件吗?

网友A:
1g,可以刷机,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可以刷机,拜拜

能保留原有的直播系统吗?有哪些包能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保留原有的直播系统吗?有哪些包能刷?

先拆开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再说

要拆机,这么麻烦?

楼主:
这个呢?是几G运存的?哪个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拆机,这么麻烦?

说实话,拆他比发帖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拆他比发帖简单多了

全新的还真有点舍不得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新的还真有点舍不得拆

不拆看不到里边是啥芯片,那样就没法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还真有点舍不得拆

这玩意有啥舍不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看不到里边是啥芯片,那样就没法刷

能保留原直播软件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保留原直播软件刷吗

一般都不能保留,你可以想办法,不刷机,安装个第三方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不能保留,你可以想办法,不刷机,安装个第三方桌面

好的,谢谢

网友C:
想刷机就得拆,如果不想拆买个百元内的魔百盒随便玩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刷机就得拆,如果不想拆买个百元内的魔百盒随便玩玩就行了

机顶盒还有几个,都感觉不是很丝滑,只有一个是2g运存其它都是1g,小米那个能升级到2G运存就好了

网友(2022-06-27):
几十块钱的东西。。。用一段时间就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