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感应夜灯+换电池(雷达感应?? 人体红外感应?)

楼主(2021-12-25):
论坛--爱淘优惠购--里面买的,买这个主要是用于楼道,原来楼道是声控灯,楼上的年轻人走到楼道,就要重重的跺脚,严重影响休息,所以就买这这个。用了一段时间,效果挺好,年轻人上下楼梯只要一冒头就自动亮灯,缺点就是电池用不了多久,本来是打算换18650电池的,但是大了点,就直接把1350ma的华为手机电池换上。最后方案就是外置的18650电池盒了,配上万能的热熔胶,。。。换完电池装好测试正常才想起没拍照,只能再拆开照了。

用11号手术刀开盖,有点紧,坏了点外壳。

内部,有的说雷达感应,有的说人体红外感应。

自带的锂电池,比2个1毛硬币小点,估计有80ma???

换华为1350ma锂电池。

主板,充电+感应

END。

图片上传完毕,,图怎么不见了?找到原因,文件超标了,改小OK了,,,好久没发帖闹个笑话,O(∩_∩)O哈哈~

楼主:
论坛今天不能上传图?

网友A:
肯定是红外的。雷达感应成本高一些。你应该接线到原来的路灯上,不用电池。直接加个感应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红外的。雷达感应成本高一些。你应该接线到原来的路灯上,不用电池。直接加个感应控制器。 ...

这方法不错,谢谢,用几天再用这试试。

网友B:
这种带帽的都是热释红外感应的,雷达感应的没有这个头子。

网友C:
加一小块太阳能每天充的电就足够晚上放电了。已经在用了。。

网友D:
红外的灵敏度一般,加rcwl-0516,改雷达感应灵敏度强多了

网友E:
手机充电头(5伏电源)接上。不是能省下电池了。

网友F:
我也买了几个,改了14500电池盒能亮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帽的都是热释红外感应的,雷达感应的没有这个头子。

原来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小块太阳能每天充的电就足够晚上放电了。已经在用了。。

这方法也不错,电池板还有几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的灵敏度一般,加rcwl-0516,改雷达感应灵敏度强多了

,对我来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充电头(5伏电源)接上。不是能省下电池了。

这方法简单,我觉得用带USB的插座明盒接在进电,一条USB线,插上就OK。充电头怕被熊孩子拿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几个,改了14500电池盒能亮好久

你不说我还忘记我还有14500锂电池呢,,,谢谢,换电池的时候,,用1450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充电头(5伏电源)接上。不是能省下电池了。

充着电不会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方法也不错,电池板还有几小块。

我准备把电池换成超级电容,这样,只要是太阳能板不坏,蓄能(电池电容)就不会拖后腿。

网友G:
11号刀片某手机维修灵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把电池换成超级电容,这样,只要是太阳能板不坏,蓄能(电池电容)就不会拖后腿。 ...

这样把电池都省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号刀片某手机维修灵魂了

应该是吧,,11号最多,其次是23号

网友:
免费的撸了二十几个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