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994年日本进口松下微波炉变压器,老铁们看看有多少瓦,想做点焊机

楼主(2021-12-25):
变压器看不出工具,型号差不多,老铁们看看有多少瓦,想做点焊机

楼主:
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的。感觉应该比700w要大

楼主:
有没有老铁会计算或者了解这个型号的,告诉一下功率,谢谢啦

网友A:
1994年日本进口松下微波炉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B:
一般铭牌上有最大功率,就是变压器功率

网友C:
直接改吧   反正能用

网友D:
给我给我要要改电焊机

网友E:
我对比一下我的初级铜线E900,尺寸差不多,应该是900W

网友F:
控制板用哪种想好了么?我也有一个,已经弄好变压器了,苦于不想买控制板想自己制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控制板,再加上好像交流点焊机效果不怎么样呀,有时候会焊接不好的情况发生

网友:
点焊机是它的归处…

楼主:
找到型号了,原来在门框上。。。拆完快扔了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4年日本进口松下微波炉的型号是多少?

见新回帖,后来发现的型号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铭牌上有最大功率,就是变压器功率

在门框上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吧   反正能用

嗯,正在考虑多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我给我要要改电焊机

小黄鱼随便收微波炉,我这个0元收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比一下我的初级铜线E900,尺寸差不多,应该是900W

门框上找到标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板用哪种想好了么?我也有一个,已经弄好变压器了,苦于不想买控制板想自己制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控制 ...

放心搞,我有一个最朴素版的,效果很不错。这个变压器好一些看起来,也在考虑控制板和连接头的选择

网友G:
都是900W左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900W左右,够用

40平左右的线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