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熟悉rockchip rk3399安卓系统的不

楼主(2021-12-25):
有台机子,据说只能安装某软件,其他软件安装上也不能正常使用,想从软件上分析看是硬件动的手脚还是软件上排它限制。

可能需要对app反编译或把固件进行破解,这机子是有公版系统。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软件签名限制吧,就像一些收款机那样,只能装自家应用商店推荐的应用,标准的应用安装不了。
既然有公版的系统,那就刷一把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软件签名限制吧,就像一些收款机那样,只能装自家应用商店推荐的应用,标准的应用安装不了。
既 ...

可以装第三方软件,但据说会干扰数据上传。找高手帮忙,有酬谢

网友:
你说的影响到数据上传,应该是装的软件后台运行,占用内存,影响软件运行,这个是无解的,既然是专用的机器,就不要装了,小心饭碗没了

网友:
专用的就别乱搞了,自己玩的话可以试试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