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闹钟电池三缺一?

楼主(2021-12-25):
网友8139你得有个走时精准的钟表(RX8025应用)中,这种闹钟:

他说主板是2节供电;背光3节,那么只安下边俩,会工作吗?

如果不能,那么背光不常亮的前提下,最上边一节的牌子、新旧和下边不同,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3V-4.5V供电,只上下面2节电池不工作,主板3ⅴ供电时,背光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3V-4.5V供电,只上下面2节电池不工作,主板3ⅴ供电时,背光不工作,背光受光感开关控制,背光 ...

谢谢。

那么最上边这一节电池,是否只有点亮背光才发挥作用?

问题比较奇怪,因为我有好多不成对的7号电池。

网友B:
单独装那个电池拿掉钟也能用的,有显示,不过是没背光而已

电池新旧不同,分组装问题不大,不过这种碳性电池,总归是隔一阵检查一下比较好,漏液实在很麻烦

网友:
这种改锂电用一年多了,加充电电路, 锂电输出接背光,再接个二极管降点压去时钟电路。

网友:
问题比较奇怪

网友:
这钟装下面两节电池时间就能走了, 就是背光不会亮

楼主:
是。我是想用它来消耗我那些不成对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装那个电池拿掉钟也能用的,有显示,不过是没背光而已

电池新旧不同,分组装问题不大,不过这种碳性电 ...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