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SGL8022W触摸芯片改造一个小台灯

楼主(2021-12-25):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个介绍SGL8022W触摸芯片的视频,感觉不错,就淘了几个,改造一下那个吃灰很久的小台灯。
芯片介绍

应用电路

淘回来了,怎么没丝印?不会是假的吧。

先不管了,焊起来看看,请无视渣渣焊工,这个可以用MOS管扩展电流,而且据说是输出的PWM信号,可以控制其它支持PWM信号的芯片,实现无级调光。
找个MOS管试下,灯珠是论坛兑换的,最大800毫安电流,先串个电流限下流

真的可以无级调光,150毫安电流,居然没屏闪,有点意外

560毫安

600多毫安,该电压下最大了。

不错,开始改造小台灯,详细过程就不发了,这个是改造好的样子。虽然一个mos管也能调光,不过不恒流,电流随电压大小变化。
恒流芯片用的cn5711,手里还有一个qx9920也支持pwm调光,不过那个比这个电路多一点元件,就选这个了。

原来的灯珠,里面的铅酸电池换成两节18650刚刚好。

换好的灯珠,论坛兑换的3W灯珠,放进去也刚好,铝基板后面贴了几片薄散热片,功率不大,应该够用。

触摸片贴在中间圆形的下面,原来的按键开关留着,不然一个洞。吃灰很久了,一会弄好清下灰。

开灯的样子

收工。

网友A:
曰,才改造完,缘分啊
这个灯商家送的放床头柜我觉得好看,就是开关是机械的在后面,还要拿起来开关不方便,手里正好有触摸模块,改之,过程中本来用前两天几分钱50只的a2shb,mos带灯的,结果贴片脚太细让我断了两只管子,找个8050 to92封装的才搞定,非常好用

网友A:
螺丝都上好了,就不拆了

网友A:
另外SGL8022W为啥今天才发现,你OUT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都上好了,就不拆了

我也有个。。。。。后面开关的塑料不见了,还改了两个松下电池进去,白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后面开关的塑料不见了,还改了两个松下电池进去,白瞎了 ...

这个真的要说你了,考虑到还比较乖的可爱的灯,改1个18650就可以了,点个亮就行,起夜开一下就可以了,你还2个,还松下,我去,还没改机械开关

网友C:
这芯片无极调光是不是频闪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SGL8022W为啥今天才发现,你OUT了哈

是有点out,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无极调光是不是频闪得厉害?

我这个一点也不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要说你了,考虑到还比较乖的可爱的灯,改1个18650就可以了,点个亮就行,起夜开一下就可 ...

18650好像塞不下?我用的是硬方块电池,全新佳能相机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曰,才改造完,缘分啊
这个灯商家送的放床头柜我觉得好看,就是开关是机械的在后面,还要拿起来开关不方便 ...

这个台灯造型挺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好像塞不下?我用的是硬方块电池,全新佳能相机拆机。

是的,我说错了,18650装不下,说明一下,昨天充电充满后关灯后1、2秒又会自动开灯,分析可能是用了三极管的原因(电压高了软击穿),改成Mos管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台灯造型挺好看。

很乖的,

网友D:
sgl8022w 有频闪,可以用sgl8022ws代替还省个47k电阻,如果想要那个渐明渐暗的功能 rh6616比8022w要好点,虽然也有频闪,8022ws的帖子我发了不少了,楼主居然没看过。。 你上边介绍的sgl8022w 有20khz,总感觉不对,8022ws是固定20kHz,一般手机拍是看不到频闪的。8022w如果是三档切换好像是没频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gl8022w 有频闪,可以用sgl8022ws代替还省个47k电阻,如果想要那个渐明渐暗的功能 rh6616比8022w要好点, ...

请问,这些IC在哪里能买到便宜又包邮的啊,看到邮费就犹豫了。看到坛友几毛、几块包邮的羡慕不已。

网友:
LAY6.0PCB和嘉立创打板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些IC在哪里能买到便宜又包邮的啊,看到邮费就犹豫了。看到坛友几毛、几块包邮的羡慕不已。 ...

多搜一下,看你要买哪种的了,我的芯片是去年买的,那时候包邮的多,现在买的少了。几毛包邮的有些是用了红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些IC在哪里能买到便宜又包邮的啊,看到邮费就犹豫了。看到坛友几毛、几块包邮的羡慕不已。 ...

有时候就是红包的力量,这两家现在都不卖8022ws了,最上边有特价版红包买的,后来买了不少,只是数据分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就是红包的力量,这两家现在都不卖8022ws了,最上边有特价版红包买的,后来买了不少,只是数据分开 ...

十分感谢,店铺里真有几毛包邮的。收藏了。
说实话我在手机客户端里搜到的全是贵的,推荐的也是贵的,感觉被大数据了。
那个买十个包邮,该咋下单,是下单不付款,然后等卖家改价后付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分感谢,店铺里真有几毛包邮的。收藏了。
说实话我在手机客户端里搜到的全是贵的,推荐的也是贵的,感 ...

现在运费涨价了,你仔细看交易时间,20年的,现在买元件,找那种邮费3元左右的店比较合适,单件包邮的买多的话,其实算下来也不便宜。还有现在有的商家有黑名单,多次买这种价低量少的,他会把你拉入黑名单,这样你就买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