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的显存颗粒要全部一样的吗?

楼主(2021-12-25):
GT450 1G D3 花屏,想折腾下,8个128M 全部换了,请问8个颗粒是不是都要同样的型号,比如5个三星 5个南亚的可以的吗?这个我查了下尔必达的8位的,可以用16位的颗粒的吗?怎么显卡是8位的颗粒,路由器那些都是用16位的颗粒,

网友:
见过内存 有不同颗粒在一个卡上的, 估计显存颗粒只要能兼容 理论上同一大小的 应该能混用。
但是  估计混用 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建议不是太贵的话还是 用一样的颗粒比较好。

网友:
不懂,个人感觉尽量保持一致为好。
一致性好不容易出问题。
不然的话,即便兼容,大多数情况下也会按最差颗粒的性能运行。
快的等慢的,等多了闲的蛋疼,可能就出问题了。

网友:
显存要换同样型号同样位宽的,除非你确定显卡的bios支持其他的颗粒,不然开不了机

网友:
最好要原颗粒的,混用就更不建议了,位宽肯定要一致。之前有显卡显存颗粒不同VBIOS都不同。

网友:
显卡必须配套的一致的显存,不然堆放数据时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