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汇牌PDU,桌面周围线太多了,用这个做排插挺好

楼主(2021-12-25):
10个插位,应该够用了。有防雷和防过载功能

我去,这好像有点长。

幸亏有耳朵啊,可以固定到个什么地方,具体往哪定还没想好,哈哈

全都是一个个的俄罗斯方块连成一串。

铜条厚度0.7mm

铜条宽度4mm

自带接地,连着铝合金外壳

线径3*2.5mm,又粗又硬。

接口有端子。到手的时候带的是两脚插头,立刻拆了扔掉。

换个这个插头,嗯,10A的,陶瓷做的,外皮包了软胶。

10A插头里面空间太小了,2.5mm的粗线接起来费劲。
我用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长到我不好意思说,总算是给接好了。

这插头哪都好,就是插脚偷工减料有点短。这种插头下面两脚应该是18mm长,上面的地线应该是21mm。
而这个下面两脚只有16mm,上面的地线只有18mm。
用倒是也能用,刚刚负载了7分钟的4100W的功率,插头并不发烫,只有一点热,但是插拔力度明显要小一点,
比标准插头更容易插拔,心里有点犯嘀咕。

收工,哈哈,谢谢观赏。

大佬们我问个问题好不好?
我给这个PDU接了插头,刚才测试了7分钟负载了4100W,这个10A的插头居然一点都不发烫,有点意外,是不是测试时间太短了?
就像我前面写的插脚比国标规定的短了2mm,插拔也轻松一些,这样长期使用会不会有问题呀,应不应该再换个插头?

网友A:
我记得买这插排可以买很多个普通插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买这插排可以买很多个普通插排了吧

小黄鱼上买的。现在好像遍地都矿难了,很多硬件被挂了出来。硬盘、显卡啥的有点不太敢碰,这种插排又不娇贵,买来用用还是没啥问题。所以并不太贵,70大洋包邮就直接拿下,有性价比吧,哈哈。只是不喜欢大万口(话说这种PDU大万口还真多,因为用在机房里要将就很多进口设备),这个我还是花了点时间才找到的。

网友B:
感觉这种机柜插座非常适合用在电脑桌,能防雷击,浪涌保护电子设备,固定也方便,就是插座没有保护门有点危险。

网友C:
PDU的我有五六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U的我有五六个

我觉得用pdu很爽啊,我一个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机柜插座非常适合用在电脑桌,能防雷击,浪涌保护电子设备,固定也方便,就是插座没有保护门有点危 ...

有小孩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可以买一些插口遮挡盖,把不用的插孔挡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黄鱼上买的。现在好像遍地都矿难了,很多硬件被挂了出来。硬盘、显卡啥的有点不太敢碰,这种插排又不娇 ...

70块钱一个?是我看错还是你打错?70块钱一个排插还不贵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0块钱一个?是我看错还是你打错?70块钱一个排插还不贵啊?

是不便宜,那么问题是机房PDU和桌面排插可不是一个概念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便宜,那么问题是机房PDU和桌面排插可不是一个概念呐。。。

但你把它用在桌面上,就只能用桌面的标准来看待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70块钱一个?是我看错还是你打错?70块钱一个排插还不贵啊?

如果跟牛子比,还真不贵,买过牛子家一个线长2米的八位新国标,开发票含税价65块,一个有2个5孔2个2孔的不带线的四位插板,不开发票20块。

网友G:
我的插座买的墙插四个一板,自己弯的铜线给他四个插座连一起在用,好几个连了一排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跟牛子比,还真不贵,买过牛子家一个线长2米的八位新国标,开发票含税价65块,一个有2个5孔2个2孔的 ...

公牛的货是出了名的贵的,买个德力西就好了,8位的35块钱而已,也不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货是出了名的贵的,买个德力西就好了,8位的35块钱而已,也不差了 ...

通常自己用肯定不舍得了,只有公家报销才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块钱一个?是我看错还是你打错?70块钱一个排插还不贵啊?

啊这,这就要看怎么对比啦。刚看了公牛10插位带过载保护的要66块,正泰要78块,但是其他配置是真的比不过我这个啦,相比之下我这个性价比更高呀。如果是全新的话,我这个应该超过一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插座买的墙插四个一板,自己弯的铜线给他四个插座连一起在用,好几个连了一排 ...

还是你有才,

网友H:
2块大洋败回来的5米牛不比这个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2块大洋败回来的5米牛不比这个香?

2块钱,这也太……差不多是白送了,哈哈,你这个更值

网友I:
我装电脑桌下面了,带耳朵好固定,桌面整齐多了

楼主(2022-05-17):
引用 网友I:
我装电脑桌下面了,带耳朵好固定,桌面整齐多了

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真心好用。要是比体积的话肯定比两排的那种普通插排大,但是它瘦长瘦长的居然一点都不占地方。我没钉在桌子下面,我给钉在桌子腿上,爽的一比,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