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来八年的空气能热水器不能制热了

楼主(2021-12-25):
      这个我姐夫家搬新家时候买的空气能热水器安装了八年了,我姐夫一直在外面做小吃,只是过年回来时候用用,最近回来用了几个月不能制热了,插电后,显示板有显示制热,但外机没反应,后面自动关机了。

网友A:
能进入制热程序,怀疑外机电容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B:
压缩机未启动,不制热

网友C:
懂点电路的话,拆机看看电路板和其他接口等
啥都不懂,无脑换电容
这种热泵没有四通阀,相对不容易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入制热程序,怀疑外机电容可能出问题了。

一下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未启动,不制热

一下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D:
和空调不制冷一个修法呗,看压缩机有没有动呗,估计电容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空调不制冷一个修法呗,看压缩机有没有动呗,估计电容挂了

好的,谢谢啊

网友E:
开制热时 看看压缩机有没有启动,大概率电容挂了  这玩意儿跟定频空调一样的维修方式

网友:
要是启动电容坏了那还真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制热时 看看压缩机有没有启动,大概率电容挂了  这玩意儿跟定频空调一样的维修方式 ...

明天检查下,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不知道大电容坏了,还是小电容坏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检查下,看看是不是电容坏了,不知道大电容坏了,还是小电容坏了了 ...

大的管压缩机 小的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的管压缩机 小的管风扇

主要工具没带出来,不知道电容好坏啊

网友:
先换一个发财电容啊。这个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工具没带出来,不知道电容好坏啊

直接找个类似容量的自愈换上点一下就知道了。   稍微偏差的只要容量有能起来。   失容巨大才会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懂点电路的话,拆机看看电路板和其他接口等
啥都不懂,无脑换电容
这种热泵没有四通阀,相对不容易坏一点 ...

没见过热泵没有四通阀的,没有怎么化霜,怎么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热泵没有四通阀的,没有怎么化霜,怎么移机

你应该没见过单冷或者单热的热泵吧?
这台单热的热泵我还真没拆过。是我信口开河了

刚刚回去看了下帖子,这台机是有四通阀的。

网友:
米特拉,和我家的一样哦,上次压缩机不启动,也是换了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没见过单冷或者单热的热泵吧?
这台单热的热泵我还真没拆过。是我信口开河了

你可能对压缩机不了解,制冷制热都是靠阀门控制,也就是便宜的四通阀,大机组用关联阀,压缩机都是单向性,因为他同时制冷也制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对压缩机不了解,制冷制热都是靠阀门控制,也就是便宜的四通阀,大机组用关联阀,压缩机都是单向性 ...

见过机房用的单冷空调吗?一年四季只制冷的
见过鱼缸的冷水机组吗?一年四季只制冷的
见过空气能热水器吗?一年四季只制热的
你见过冰箱带四通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