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的镍氢电池2300mah足容吗?

楼主(2021-12-25):
之前问了下5号的锂电,坛友说一般也就800mah左右,那5号的镍氢能做到那么大的容量吗?我以前买的飞利浦正品的,标的是2300mah,比锂电池大了很多啊,有测过足容的吗?

网友:
有带显示器的充电器充放过
一般镍氢2000容量是实标的
不同的是循环寿命 和衰减快慢
便宜的要少很多
好的镍氢5号 三五年容量还能接近标注值。

网友A:
很多年前了,买过4节力什么的牌子,2500mah,结果不是刚需,好几年了也没用几个循环
买了几年后,用cs2a拒充了,容量也掉得厉害,有白色爱老婆了,就扔掉了

反正现在用这电池的地方也少,如果常用,每周一循环以上,那随便买,买了用一年,稳赚不赔
如果一年循环两三次,那还不如用双鹿小米南孚

网友B:
镍氢5号最大能做到3000mah左右,但容量越大自放电越大,循环寿命也越低,一般以1600-2000mah左右为主自放电和循环寿命都可接受.
镍铬5号做不了太大容量,一般不会超过1000mah。但镍铬耐过充过放但有记忆效应,镍氢不耐过充过放无记忆效应。

锂电池5号(14500)最大几乎不会有超过1000mah的,以600-800mah为主。

电池是以能量密度(wh)来看的,再就是材料不同。【mah=wh/电压】

网友:
镍氢2500的是有足容的,但低自放的好像最大到不了。

网友C:
锂电池的电压是3.7v,镍氢电池的电压只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了,买过4节力什么的牌子,2500mah,结果不是刚需,好几年了也没用几个循环
买了几年后,用 ...

我是好电池用游戏手柄上,差一点的给孩子玩具用,用的倒还挺频繁的,有些地方改锂电也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的电压是3.7v,镍氢电池的电压只有1.2v

是的,忘记考虑电压的问题了

网友:
你这问题本身就不严谨,品牌什么都不说(牌子太多太多,良莠不齐)。目前靠谱足容的5号镍氢最大的已经2550mAh了,比如日产黑老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镍氢5号最大能做到3000mah左右,但容量越大自放电越大,循环寿命也越低,一般以1600-2000mah左右为主自放电 ...

没有镍铬电池,只有镍镉电池。镍镉电池因为对环境非常不友好,早就不允许生产退出市场了。

网友:
电压都不一样,怎么比容量。锂电池3.7,镍氢1.5

网友:
其实吧,如果常用,随便买就行了,毕竟容量上怎么都行,用个二十次,算起来肯定就是值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常用随便买,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镍铬电池,只有镍镉电池。镍镉电池因为对环境非常不友好,早就不允许生产退出市场了。 ...

谢谢纠正,输入法打错字没仔细看。镍镉电池还是在生产的,只不过生产上有很多限制,另外很多小厂也在偷偷生产,因成本问题更多的是冒充成了镍氢电池来卖。

很多场景离不开镍镉电池的,像其耐过充过放能力,用在应急消防灯上仍是主力,长时间浮充铅电池锂电池还是撑不过镍镉电池的

网友E:
问的都是外行话,不能光看容量还要看电压,镍氢比锂电能量密度低多了,wh才是衡量对比的科学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的都是外行话,不能光看容量还要看电压,镍氢比锂电能量密度低多了,wh才是衡量对比的科学单位~ ...

如果不是外行也不会问对吧

网友F:
可以做到那么大的容量,但5号镍氢超过2000容量的电池,都俗称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到那么大的容量,但5号镍氢超过2000容量的电池,都俗称大电容

看牌子吧,好牌子还是可以的,我的飞利浦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牌子吧,好牌子还是可以的,我的飞利浦用了10多年了

那你买到好货,好牌子了。

网友:
镍氢电池怎样存放,充满还是低电量?有2个BPI的所谓低自放的存放2年内阻变大只能充一半容量进去,这是放坏了吗

网友:
镍镉电池容量虽然小,但很耐用。
买过二手的电台电池,10个1.2V5AH串联,90年代生产的,现在还正常在用。缺点,重,容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