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能否开8DDKTA20 用29494报错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楼主(2021-12-25):
求教各位大神SF2281能否开8DDKTA20(ID:983A95937A50),查支持列表颗8DDKTA20的ID是29494,用29494开卡报错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306ABBR0', indicating

2021-12-26更新:开卡成功,原因就是toggle跳线,因为原来板子贴的是6cdj,toggle片,所以跳了R93空r92,而8ddk是非狗片,要把R92也贴上开async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你的开卡ID29494是对了。我贴的是4贴TH58TEG6H2HBA4C,开卡ID29212

网友A:
主控是2281VB4么 用金士顿的ID试试 DDK DDL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2281VB4么 用金士顿的ID试试 DDK DDL都是支持的

是v4 金士顿的板子,金士顿没有8ddk,只有7ddk

网友:
这些不都是嘛

网友:
这种情况看土狗跳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