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麦DW33D,无线有问题的

楼主(2021-12-25):
大麦DW33D,无线有问题的。无限重启,2.4G的wifi有问题。
换了个八脚闪存,刷了breed,重新焊上。
现在的固件,5G的wifi可用。
也不错啊~~

网友A:
2.4g坏了 那就把2.4g无线芯片拆了或者断掉芯片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g坏了 那就把2.4g无线芯片拆了或者断掉芯片的供电

明显这个2.4G是主控里面出来的呀

网友:
大麦拿来做nand编程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这个2.4G是主控里面出来的呀

也是哦 主控集成2.4g的。这个应该是功放挂了

网友:
刷官方的openwrt启动没无线就不怕一直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