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狗市买了个老笔记本电池,拆出奇怪的电池

楼主(2021-12-25):
17670的锂电池怎么充电?

网友A:
松下三菱???

-----------------------------

网友B:
17670的锂电池怎么充电?
用充电器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三菱???



不懂   以为能拆几个18650呢    结果是17670  没见过  问问哪位大神玩过这样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670的锂电池怎么充电?
用充电器充电啊。

我只有18650的充电器   不知道能用吗? 没玩过  怕冲炸

网友C:
日系以前很多都是17670的,不奇怪,这种基本和18650通用,比如手电之类的,就是偶尔偏长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系以前很多都是17670的,不奇怪,这种基本和18650通用,比如手电之类的,就是偶尔偏长一点点 ...

感谢科普

网友:
只长2mm,带弹簧的18650充电器充电没问题

网友D:
直接用18650的充电器 一样三元锂电池 4.2v的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18650的充电器 一样三元锂电池 4.2v的截止电压

感谢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松下三菱???



Mitsushita是松下的英文。三菱的英文是Mitsubish

网友:
老古董松下电池 负极带防爆阀

网友:
放电测试下看能放出多少电。

网友:
我拆过同款镍氢的,更老

网友:
松下17670比较少见,我拆过一台宏碁的笔记本,内置四串三洋16650紫袍,容量还是2500的,有两节内阻大了而且存不住电,充满放两个月就掉到1V多,另外两节给万用表用,电池仓改造一下刚好能塞进去。

网友:
这都是很老的锂电池了,估计应该也每多少容量了
当普通的18650电池用和充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Mitsushita是松下的英文。三菱的英文是Mitsubish

我X,长见识了,一直以为松下是"怕了索尼哥"...

网友:
只是细长一点,与18650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tsushita是松下的英文。三菱的英文是Mitsubish

感谢

网友:
不奇怪,17670还是比较常见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