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两个惠威D1010MKII音箱求助

楼主(2021-12-25):
这个音箱质量不行啊,网上一搜好多坏的。
第一个是主音箱不响,副箱正常,我以为是电位器问题,在板子上测也不通,谁知道换上之后还是一样,拆下来的测了也是好的,有空要走线路了。
第二个插上就有巨大电流声,两个音箱都有,难道是电容失效了?查哪个?大家帮忙说说。三个1875功放块吧,比2030好不到哪儿去。
知道的帮忙说说,谢谢大家!

网友:
时间长了都这样,内部功放短路老化吧。我有几个迪波音箱都这样

网友:
管子击穿也会出现电流声

网友:
首先,声音好的1875是LM1875,你机器上用的是国产的D1875,跟原版的肯定是没法比的,不管是LM1875还是TDA2030A,很多都是假货,难找到原版IC,拆机的保真率更高。
其次,1875和2030的外围非常简单,如果在IC输入脚输入信号没有声音,基本都是IC坏了,换一个就行。至于杂音大,有可能是电位器,也有可能是IC坏,断开前级信号直接输入信号给IC(参考1875官方电路),声音如果正常就换电位器。
入门级的箱子,能有多好的音质,也就品牌效应吧

网友:
国半的1875,可不是2030能比的

网友:
主音箱同副箱对调,确定是功放坏没?功放块没坏,有没那接触不良,主音箱听有细小声吗?有可能电容失效了。电流声要确定是机本身,还是外部引入,内部大概是电容问题。

网友:
有电流声,检查主滤波电容、输入端地线
主音箱无声,检查重低音电路的1875,碰一下1脚输入端,看喇叭有没有噪音?从后往前,顺着电路逐级碰触

网友:
这种商品化的东西,不用求助,直接换板子就好了。

网友:
主音箱不响,直接测试1875的输入和输出。
有电流声,音频输入直接加到1875的输入看看。

网友(2022-05-01):
国产D1875比2030可要好得多,而且打磨假货少。

网友:
先把这个电容换掉

网友:
十一楼眼力真好

网友(2022-06-01):
1875是低音功放,2025是高音功放

网友:
这不是惠威的吧  惠威会用2030?  更不会用2025   惠威要是做这种音响感觉拉低品牌价值了

网友:
可以短接跳过低音的电位器,先查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正不正常,电容有无问题,再查低音部分的1875芯片输入回路。网上买这种2.1电脑音相我喜欢找那种十几年前的老型号 比如漫步者  我找的那个音质就很不错 虽然只是2030,但感觉不比我的4766差多少

网友:
1;电流声有可能由变压器引起,先把变压器移离主箱之外。
2;滤波电容失效。
3;检查各插头是否氧化。

解决噪音问题体现能力,是最难的,经我手静如深海。

网友:
感觉做工不错呀 稳压模块有没有炸

网友:
惠威要是做这种音响感觉拉低品牌价值了

网友:
噪音我觉得一般是接地不良,查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换一套功放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