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折腾戴尔一体机 inspiron24-3455

楼主(2021-12-25):
同事拿来说点不亮。
我试了一下,按电源键后有指示灯,但屏幕不亮。

硬盘

主板

Wifi

内存

电源,音频,USB2.0,网口,hdmi

耳机,USB3.0,读卡器

风扇,硬盘光驱的电源和sata,屏接口

加电测试主板各主要电压都正常。
BIOS放电。

可以点亮了,但是进不了系统。估计放电后的硬盘配置有问题了,

进BIOS设置

可以进系统了。

这么个问题,还得忙了半天。

通知同事拿走。
谢谢观赏!
圣诞快乐!!

网友:
这要外面修就要一张毛爷爷了吧

网友:
一体机除了体积小点外,性能的确不如人意了。

网友:
那就让同事请烧烤吧,忙了半天也挺累的

网友:
是amd的老apu,没有三缓,性能有点弱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屏幕不亮但是能开机,有启动成功的音乐

网友:
光驱好像没啥用了,拆了光驱加个SSD上去性能提升杠杠的,内存貌似可以再加一条,8G用起来爽多了

网友:
Win8不错,有些高级正版内置Win7虚拟机运行组件,要是能支持gho文件免安装运行更好。一体电脑像笔记本没啥扩展升级备用接口,风扇都是非标配件,液压轴套只能电钻打孔加润滑剂。

网友:
里面空荡荡的~

网友:
不错,,,但是看不懂

圣诞快乐!!

网友:
助人为乐 ,还好都是软问题

网友:
BIOS放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货的性能瓶颈应该是处理器,感觉这个系列和之前的E2没啥区别

网友:
性能看看网剧看看股票可以了。。。

网友:
一体机适合办公用

网友:
一体机不占地方,不用考虑放主机位置,办公杠杠的。

网友:
说不定是BIOS电池电量不足了,导致CMOS数据有问题。

网友:
做工一般吧,不算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不错,有些高级正版内置Win7虚拟机运行组件,要是能支持gho文件免安装运行更好。一体电脑像笔记本没啥 ...

啥眼神啊?那么大个windows8.1

网友:
记得戴尔的都是找工厂代工的,这个一体机做工用料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