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浦科特M7VC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及操作方法

楼主(2021-12-25):
浦科特固态硬盘M7VC,主控是88SS1074,不认盘,过保2年了。大家帮忙找找办法?

网友:
搬板,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可能除了量产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只能换个主控板开卡  这个主控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2022-02-21):
这个主控全网都没有量产工具,建议拆闪存双贴3268,两个128U盘美滋滋!!

网友:
开马牌主控的技术别说2000了 10W都求不到,耐心交流下说不定一支烟人家就帮你开好了
没有的话上个U盘或者2258之类的都行

网友(2022-04-01):
不用等了,这个马牌主控目前没有工具流出,这颗粒是东芝的2d tlc,建议拆颗粒焊其它主控上 推荐的主控有 ps3111 ,sm2258xt,sm2256k ,或做u盘 3268/3281,觉得回答还可以 麻烦采纳下

网友:
插上硬盘开机用手摸下主板有没有地方发热异常的!如果是小电容可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颗粒寿命估计不行了,马牌主控比较激进。

网友(2024-01-16):
建兴代工的高端货

网友:
估计不行了

网友:
这主控固件好像没流出来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5-06):
看到过有个别人开成功了!但忘了是不是这个型号,也是马牌,但可惜他没有给资料!你搜一下

网友:
可能没有用了。

网友:
开成功了!但忘了是不是这个型号,也

网友(2024-06-09):
好像马牌的主控少有开卡工具流出,我的建兴T9也想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