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在用小台锯切板子的TX (已解决 15楼说明)

楼主(2021-12-25):
自己想D个小锯子  做了一半,是否用反牙螺丝这儿有点犹豫

当然我是准备用金刚砂锯片的  没有锯齿的,一般有牙锯片是应该用反牙螺丝锁紧的

金刚砂锯片实则是磨削   可能是我多虑了
很多商品微台锯   貌似也没有进行反牙设计 是这样吧?

还有喷淋方面的考虑   所以一个小台锯的制作会拖沓至今

——————————————————————————————————

感谢14楼坛友的提醒

网友A:
没有条件反牙,是不是可以尝试让电机反着转,锯片反着装?那这样螺纹跟电机转向也是反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条件反牙,是不是可以尝试让电机反着转,锯片反着装?那这样螺纹跟电机转向也是反向了吧? ...

理论是没错    但和刀具的安装位置有关,即台面上的刀片要旋向自己
弄个反牙倒不复杂

这和使用习惯 靠山位置、湿区位置设置 都有关联

貌似反映卡锯的甚少,索性不管了  到时候螺丝拧紧些
确切地说用的是磨片 而非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是没错    但和刀具的安装位置有关,即台面上的刀片要旋向自己
弄个反牙倒不复杂

锯片和磨片的磨擦方向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和磨片的磨擦方向是一致的

是的  这里磨片即锯片

网友:
电锯或者磨具,如果是靠摩擦传递旋转力,那么必须要使用与旋转方向相反的螺纹,利用传递摩擦力的方向使夹紧螺母有更加紧的趋势,否则就会被摩擦力旋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锯或者模具,如果是靠摩擦传递旋转力,那么必须要使用与旋转方向相反的螺纹,利用传递摩擦力的方向使夹紧 ...

是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是材质和刀具,还有厚度也非常关键 即工件和刀具的接触面积

PCB厚度只有1毫米半,看来反牙螺丝可以忽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是材质和刀具,还有厚度也非常关键 即工件和刀具的接触面积

PCB厚度只有1毫米 ...

就算不锯东西,它自己转啊转的也会飞出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是材质和刀具,还有厚度也非常关键 即工件和刀具的接触面积

PCB厚度只有1毫米 ...

紧固螺母是否需要与旋转方向相反,与被切割(或者磨削)的材质、夹持的刀具、厚度、工件和刀具的接触面积等都无关,仅仅取决于锯片或者磨片是否依靠摩擦传力有关。如果传递旋转力矩靠方孔,键等不依靠摩擦传传力的时候才不考虑螺纹的旋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不锯东西,它自己转啊转的也会飞出去

这种情况   您是怎么让它发生的?
不会是忘了上螺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紧固螺母是否需要与旋转方向相反,与被切割(或者磨削)的材质、夹持的刀具、厚度、工件和刀具的接触面积 ...

没错,如果切削力足够大  扭矩转速不降  意味着工件被顺利切割
也就不会发生卡锯或螺丝松脱 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   您是怎么让它发生的?
不会是忘了上螺丝吧

你那侥幸的想法不要有,锯片自身的惯性就能让螺丝松开。

网友:
本来就是刀片旋向自己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侥幸的想法不要有,锯片自身的惯性就能让螺丝松开。

锯片转动的方向正好跟螺丝是反着的呀,锯片越转螺丝上的越紧的呀,怎么飞出去的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侥幸的想法不要有,锯片自身的惯性就能让螺丝松开。

X宝上那么多简易的商品机在卖   好歹人家也是量产了   不会没有这方面的测试和考虑吧

3毫米的磨头刀杆  没有反牙螺丝设计的,这些规格可都是泊来品

当然  上反牙螺丝的话可以安心上锯齿锯片  用来切割木材等厚的工件

——————————————————————————————————————————————

感谢14楼的坛友提醒   我刚去测试了下手头的小DC电机 —— 按厂家默认的正负标记接DC电源    出轴选择在右   旋转方向符合台锯使用,
而磨片的固定螺丝是正牙,正好和转轴反向
再一想   工具电磨的旋转方向也是一样   所以才会直接用普通正牙螺丝锁磨片,因为两者已经相反了

很多木工电圆锯、云石锯  主轴是普通正牙螺丝锁紧方向是一样的,所以这类电动工具上用反牙螺丝紧固很常见

图片是网上找的,但这个东成。。。卖家是装错锯片了    这种卖家  从摆拍就可以发现  很不专业

正好作为反面教材

网友E:
如果是切PCB,还是金刚砂锯片好用,切缝窄,变形小,粉尘也小,切割的时候最好先把Pcb淋湿,可以减少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切PCB,还是金刚砂锯片好用,切缝窄,变形小,粉尘也小,切割的时候最好先把Pcb淋湿,可以减少粉尘。 ...

对的   一直就这么干的
即使手工锯我也把板淋湿了   绝大多数我都是手工锯

锯神附体了

网友:
电机在左侧,逆时针转,正牙锁帽
电机右侧,逆时针转,倒丝锁帽
电机左侧,顺时针转,倒丝锁帽
电机右侧,顺时针转,正牙锁帽

网友:
对于5cm以内的板子 航空直剪轻松搞定 又快又没灰尘 航空剪十几块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上那么多简易的商品机在卖   好歹人家也是量产了   不会没有这方面的测试和考虑吧

3毫米的磨头刀杆   ...

螺纹方向和旋转方向必须相反,才能使工作的反作用力使螺栓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