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短接哪个让开卡软件识别

楼主(2021-12-25):
新手,刚开始学,希望指导下。

网友:
短接任意2个dat脚就行

楼主:
范老大,帮忙画下实物图

网友:
C19旁边最上面的4个点

网友:
范大师给了芯片图,而芯片上焊脚起点标志是个圆点,然后逆时针数。楼上说C19右边那排芯片焊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