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WINXP成功升级到12G内存!

楼主(2021-12-25):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我的XP成功升级到12G内存!
发贴庆祝一下!

网友:
duck不必,紫薯布丁

网友A:
好奇怎么识别的,一般只能识别3.25G,剩下的只能做虚拟内存盘。

网友:
同XP撸过,不过内存大了用不了没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怎么识别的,一般只能识别3.25G,剩下的只能做虚拟内存盘。

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支持到64G内存。

网友:
下个补丁可以识别4g的

网友C:
认全所有内存,要么用64位的XP,其实和Server 2003一样。要么在boot.ini里加上PAE参数,可能需要主板支持。

网友D:
XP有64位的,2003也是有64位的,3.3g内存门槛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微软为了淘汰XP早已明令禁止友商为XP提供证书更新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全所有内存,要么用64位的XP,其实和Server 2003一样。要么在boot.ini里加上PAE参数,可能需要主板支持。 ...

开PAE没用,有些驱动不支持32位大内存,我的这破本无线网卡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XP有64位的,2003也是有64位的,3.3g内存门槛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微软为了淘汰XP早已明令禁止友商为XP提供证 ...

我今天就出现好多网站打开提示证书问题,数码之家打开好多帖子里的图片都无法加载,把那个证书检测关了好点了

网友:
有什么用呢,32位的操作系统最多只能用4G,你弄再大也没用

楼主:
网上有这方面的方法,我这是32位的系统,不是64位。
以前一直用4G内存,现在手头又有了一条8G的就装上用。跑了十几个应用也没有出现卡顿现象。看来方法还是有效的。
XP整个系统占用内存少,跑起来也流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工具,可以支持到64G内存。

哦,64G的内存都多少个内存槽,对了,使用几代的内存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这方面的方法,我这是32位的系统,不是64位。
以前一直用4G内存,现在手头又有了一条8G的就装上用。 ...

不明白,你这4G+8G的内存是几代内存,用哪个主板?

网友:
deepin  6.2我也保存有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XP?win10都要过时了

网友F:
我的电脑主板BIOS只认出3.2G内存,只能装32位系统,64位系统根本装不上

网友:
i5 ,i7拿来装XP算不算暴殄天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64G的内存都多少个内存槽,对了,使用几代的内存条?

DDR3 1600 8G 棒子的
原来是4G,又加了一条8G,共12G内存。
笔记本是 Th W5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脑主板BIOS只认出3.2G内存,只能装32位系统,64位系统根本装不上

难道你的U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