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杀个30年前的鸡,给之前做的点焊机当外壳(古董示波器再利用)

楼主(2021-12-25):
点焊机组装好,使用效果还不错,那就准备装外壳,今天跑朋友的废品场地去找了个示波器,铝材,看外壳应该能装下,花了2小时拆除,30年前的东西全手工制作,今非昔比啊,最后一图是拆下来骨架,微波炉变压器怎么固定是个问题,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20年前,40年前吧?2000年不会有这种风格的产品了,50-80年代才有。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老师教我们怎么画电路板,涂绿油,然后放在酸里面腐蚀,电路就出来了。

网友B:
小的时候拆过一个里面全是小拇指那么粗元器件的木头壳子收音机
然后
我知道了鸡毛掸子原来不光可以扫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40年前吧?2000年不会有这种风格的产品了,50-80年代才有。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老师教我们怎么 ...

是写错了,看原件是标的是92年的

网友:
感觉像80年代的产品

网友:
不认真看还以为是新型坦克上拆下的激光武器呢

网友:
90年代上高中的时候看见过,舍不得给学生用,放在实验室吃灰。

网友:
我有个外形一样的,但是内部有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前,40年前吧?2000年不会有这种风格的产品了,50-80年代才有。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老师教我们怎么 ...

当初只有酚醛树脂电路板,学生比技校应该友好些。我好羡慕上高中和大学,可惜零几年考试变难,工贸技校学生记仇可厉害了,连我的诺基亚6120都被砸到无法开机变砖,原装电源和万能充不翼而飞,宿舍微风扇被毁等,2年后因为工厂单位太远,新国标无法往返,改大电池和大电机怕被没收等,所以退学辞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的时候拆过一个里面全是小拇指那么粗元器件的木头壳子收音机
然后
我知道了鸡毛掸子原来不光可以扫炕 ...

揍你个屁股开花

网友:
我有个外形一样的,但内部是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