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benq的128gU盘读不出盘符,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楼主(2021-12-25):
我是小白,啥也不懂,插入有提示音,没有盘符显示,电脑没问提

网友:
用芯片精灵查主控 再量产吧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500M帀,或者1-5元

网友:
同楼一楼,首先用chipgenus查一下能不能认主控?能认话一般还是可以重新量产后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500M帀,或者1-5元

小兄弟你这么缺M币的么,感觉到处都有你有偿提供帮助的回复

网友:
先进入Windows的磁盘管理,看看有没有这个U盘,有的话,赐给他一个盘符,就可以用了。没有的话,用ChipGenius查看一下是什么主控,在论坛里面搜一下怎么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你这么缺M币的么,感觉到处都有你有偿提供帮助的回复

不缺啊,有些伸手党很烦的,解决了,搞不好就不说话了,问完问题解决就溜,设个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