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铃木锋驭拆油底壳、更换CVT变速箱油与外置滤芯,解决顿挫感问题

楼主(2021-12-25):
2014年1月购车,目前13万公里,之前被亲戚开到其他维修店换过变速箱油(更换的时间和里程都无从得知了)。

目前变速箱顿挫感明显,主要在2个地方:
1、冷车车库启动,速度在0-20KM的时候,松油门,“档”的一声,车身抖一下,感觉像是踩了个小急刹。
2、这款CVT会在40KM/h附近由AT转CVT。轻踩油门,慢慢提速超过40码,档由齿轮换挡转换为CVT换挡时候,顿挫感很明显。有以下情况(都是在40码附近):
    i:伴随发出“呜~”的一声,像是链条打滑的声音,0.5秒左右,50%出现机率。
    ii:伴随换档,车辆转速瞬间飙升1000转又回落,期间进行自动换档,会有明显的齿轮含接的顿挫感。
90%出现机率。
    iii:如果正好在车辆换档的时候,收油门,大概20%概率变速箱会发出打齿轮的声音,挺恐怖的。
    iv:车速徘徊在40KM附近,偶尔会听到变速箱发出摩擦“吱吱”声。
10%以下出现机率。

检查CVT油尺,目测看起来是淡棕色的,棕榈香味,没经验,看不出油到底脏不脏。那就还是换换CVT油吧,网上很多人建议重力换油,那就选择重力换,参考前人的经验,我自己再来干一次。中间也有翻车的地方,总结就是,看别人做是一回事,自己动手干是另外一回事。。。

做了1一个月的思想准备+网络搜索+维修手册+淘宝购买+躲避假货等攻略。为啥选择自己动手换?可能是我比较倒霉,基本上每次去修车,我车上都会被修车人员搞出意外,或者被坑。

========================

上坡道,新买的维修坡道:  找了个重庆渝北区的公园,里面停车位富裕,不好意思咯,占了3个车位。

拆除车头护板螺丝:

变速箱在右侧,需要全部取下护板。如果是换机油,则不需要全部取下。

19号套筒,拆解放油螺栓。以前的螺栓肯定没有使用扭力扳手,太紧了,松螺丝的时候“档”的一声,吓一跳。。地上垫硬纸壳,别污染了公园的地面。

我就躺在席子上面拆解螺丝。拆解没有想象的费力,反而比举升机轻松!!不过如果有个枕头就更好了,嘿嘿

等待,,,直到放油结束,实际上基本没法结束,后面一直滴滴涕糖糖。也许由于车辆倾斜,只放出了1.7L的油。
用卫生纸塞住出油孔后,开始拆解油底壳螺丝。为了让油不要泼到我脸上,拆解螺丝有严格的顺序,按照实际情况搞吧。
上个维修店给油底壳打胶了!!我把所有螺丝松掉后,油底壳丝毫不动,用手扣、掰根本不行。请大家支招,,,
看到下图左上角的一字螺丝刀吗,我最后用锤子打入螺丝刀,才敲开了一个缝。后面才知道,这样造成了原装垫圈的受损。。。

慢慢了松开油底壳的胶。慢慢取下油底壳。将油底壳的油回收到盆里,这时候大概也只有3.4L(比我预测的4-5L少)。里面很多油泥,磁铁上还沾满了一些黑色“浆糊”。

看看变速器底部,明显可见蓝色的封胶,胶太多了,有的胶已经脱落并流到外置滤芯处(后面拆解出来,看到的)。内置铁滤看起来是银色的,其实也是黑色的,外面粘的全是黑色的金属末。

使用化清剂清洁底壳和磁铁,维修手册说磁铁有螺丝固定,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拿下了即可清理。清理油底壳和胶花了很久时间,自己维修就是这点好。

从变速器底部取下铁滤,铁滤里面也有CVT油,拆的时候小心涌出的油。
将铁滤橡胶圈放入干净的CVT油里面,可见NS-3的CVT油是淡绿色的(也能闻到淡淡的芳香味,有时候又感觉和冷却液的气味相近,¥200多4L一瓶,不敢买便宜的),避免橡胶圈沾到脏东西。本次保养不会更换这个橡胶圈。
铁滤里面有明显的铁屑,先后使用:化清剂》无水酒精 进行清洁。清洁效果不好,反正搞完了,滤网上还是可见铁屑,就这样吧了,我不纠结了。
我的扭力扳手是10-100NM的,但是可以超出量测设置,铁滤螺丝要求是7.9NM,我用的9NM进行紧固的。

附上CVT变速箱扭力规格图:锋驭的变速箱和日产的好几款车的变速箱是一样的。锋驭本身的维修手册并没有这么详细。

按照日产维修手册的在油底壳贴上螺丝紧固顺序,可见并不是简单的“交叉对称”紧固,还是按照原厂的来,这也是自己保养的好处。

我就是完美主义,勿喷。

原厂的垫圈是铁垫圈,铁外面涂了一层橡胶,其实是这层薄薄橡胶在防漏(没有拍照),我的这个垫圈看起来伤痕累累,还被打了胶,我不敢再用了。
安装的是TB买的日产“原厂橡胶垫(不是锋驭原装的铁圈垫)”,这时天宫不作美,开始下小雨,放垫圈的图片没有拍。需要在垫圈上面涂上CVT油。注意:本次我没有在垫圈上打胶。

安装到CVT上,按照贴好的顺序进行预安装,规定扭矩7.9NM,我用的9NM进行紧固。
9NM已经能让螺丝附近的橡胶明显有挤压的痕迹了,一些橡胶已经明显被挤出来了一点。我想如果是修车厂,全拼手工感觉,用力过大,橡胶会断裂,用力不足,漏油。。。。还是我自己安装比较好。安装原厂的规范,应该不打胶也不会漏油吧。。。。。。。。try最后还要记得安装放油螺丝,扭力34NM,这个扭力实际感觉很小,轻松就达到了。

回头看看接油盆,我之前就做好了刻度线,算上漏洒的CVT机油,我觉得,应该总共放出来3.5L。本来还特地准备了2瓶4L的油,看来目前只能用1瓶了。

用漏斗进行加油。加油后,进行油位检查。操蛋的事情来了,这时候注油管里全是油,油尺放下去就会沾满油,根本不能很好的检查油位。兄弟,如果你在放油的时候,没有回收油,并做好度量。神仙也不知道你应该加多少。。。。。CVT油加多了,会产生大量油泡沫,并溢出,同时油门加速也会变得无力(维修手册说的)。我这次加了4.9L的由,稍微多加了点。

到这里。拆油底壳放油,并加油的过程就结束了。

======Part 1 END======

下面是更换CVT外置滤芯:

当时已经11:50 了,先开车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天还是在下雨。无奈在车库找了个平地,开始换CVT外置滤芯。

外置滤芯在CVT的另外一面,这里我选择拆解左前轮的方式进行更换。事实上如果你手感比较好,或者是熟手,可以从车底下进行更换的(就不必拆轮胎),我当时特地摸了下侧面的外置滤芯和滤芯螺丝的,是可以摸到的。
上千斤顶,先拆解左前轮,经过之前的轮胎拆解,我拆轮胎已经快了很多了。

外置滤芯大概在红圈的位置,需要把叶子板拿下一点才行。叶子板侧面一共也就2颗螺丝,但我就是在这里碰壁了,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

我以为是普通梅花螺丝,结果梅花螺丝刀根本咬不住。我发现螺丝是软的,从来没见过这种螺丝,塑料一样,一碰就碎,换了好几种螺丝刀,根本不敢用力,
往上拔一样的,一拔就碎。上WD40,一切照旧,问候它亲戚5分钟。这个步骤起码搞了20分钟,没辙,打开手机翻维修手册,很快找到了叶子板的拆解,书上说,这个螺丝是把中间的钉子拔起来,就可以拆解了。。。。。。

维修手册如是说:

按照手册,进行操作。完了,螺丝彻底搞废,,,万念俱灰。。。  (看了车友的建议,我也上网查了原装卡扣,应该来说这个卡扣也不是原装的,被修车厂换过,已经老化了。)

后面试着看,不拆叶子板,能否拆解,虽然位置空间不多,但是扳手是可以进去的。。。柳暗花明。。。先拆解滤芯固定的1颗螺丝,轻松就取下了。然后逆时针旋转滤芯外壳,让螺丝对面的卡口脱离。嘛蛋,又卡壳了,首先滤芯外壳非常紧,转不动,第一次拆解,也不敢用暴力,怕里面的橡胶圈断掉啥的,翻来覆去,左手换右手,终于慢慢拧动了。然后往后拔,楞是拔不出来,太紧了。。。。又是左右旋转,外加外拔,,,,又是花了好几分钟,终于拔出来了,,夸~的CVT油就漏了出来,可能有100ml吧,这时候油已经很清澈了。
看看拔出来的滤芯外壳:一侧是螺丝固定,一侧是卡片固定

拔出外壳后,滤芯本体就出现了,颜色不算最糟。滤芯槽里面有个管子,管子插在滤芯里面(拍照对焦失败,没拍到)。

取下滤芯的密封橡胶圈(放进干净的CVT油里面),用化清剂清洁了,这是清洁后的样子。我对比了新的“原装”胶圈,比拆下来的要粗一些,我决定还是用新买的密封胶圈。我看很多贴文说这个O型密封圈最容易断掉,造成漏油。

取下滤芯,开盖有惊喜::::滤芯上面赫然粘着油底壳胶。。。。看来换滤芯还是有必要的,滤芯的作用也显而易见。

安装新滤芯,这个滤芯头部有橡胶,插入滤芯槽里面的管子上,也比较紧,插了好几次才搞进去。

后面就是安装滤芯外壳,
安装的时候比拆解的时候容易多了。这个步骤O型密封圈最容易断掉吧(我猜的)。安装油滤外壳固定螺丝:扭力7NM,我用的9NM安装,扭力扳手勉强进得去。

发动汽车,目测检查下是否漏油。安装轮胎,轮胎螺丝扭力85NM。

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完成了CVT油和滤芯的更换。最后用OBD检测仪(
CAN总线转蓝牙RS232)+检测软件对车辆8个模块的故障码进行检测,检测没有发现告警。顺便推销一下我的铃木锋驭检测软件,听说专门的软件要1000多,我这个不贵,支持专门的铃木锋驭CVT/AT变速箱协议,咸渔 99€EbFG2ZwWkRK€

=======================

更换后,除去跑了20KM,变速箱顿挫感明显减弱,上面提到的几种顿挫感的情况都好了很多。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换油能改善这么多,还是有点吃惊的。
今天又开了一天,除了顿挫感减少很多、换档冲击变小,还有一个感觉就是D档怠速行走速度变慢一些,我猜因为液力变矩器里的油粘度变低,动能传递也变弱一点了。我这车目前没发现明显的啸叫声,就谈不上变化了。

END

网友:
轮胎内衬扣子是塑料材质,有专用工具,不行就硬撬,撬坏换新的

网友A:
看楼主连叶子板塑料固定螺丝都不认识,可想而知楼主是多新的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没有维修经验也敢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连叶子板塑料固定螺丝都不认识,可想而知楼主是多新的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没有维修经验也敢拆 ...

咋个拆啊,这种螺丝,拔也拔不出来

网友:
打了胶可以用皮锤子或者木棰子敲一下,震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个拆啊,这种螺丝,拔也拔不出来

换另一个想法,用螺丝刀往里敲出去,其实就是个内涨,和膨胀螺丝类似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连叶子板塑料固定螺丝都不认识,可想而知楼主是多新的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没有维修经验也敢拆 ...

看你这么说,感觉不太舒服。任何高手不都是一路坡爬滚打过来的么?你也是从新手变来的。我本身也是看了很多的前辈们的贴文才动手的。本身发帖也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B:
众所周知CVT会在40KM附近由AT转CVT
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所周知CVT会在40KM附近由AT转CVT
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

说的是我这款车型,是2AT+CVT变速箱。40码附近都有明显的换档顿挫。其他车型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我这款车型,是2AT+CVT变速箱。40码附近都有明显的换档顿挫。其他车型另当别论 ...

丰田好像也干过这样的

起步时扭矩比较大,1~2档用AT,等速度上来后就换成CVT。貌似可以延长CVT的寿命以及改善起步时的顿挫?

网友:
车不错,皮实耐用省油。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C:
那个塑料螺丝,俗称卡子。背面如果裹腹了大量泥沙往往不好翘出来,维修店一般用美工刀直接切掉帽,再换上新的卡子。有几个规格,帽外形可能不同,但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塑料螺丝,俗称卡子。背面如果裹腹了大量泥沙往往不好翘出来,维修店一般用美工刀直接切掉帽,再换上新 ...

网上搜索了原装件,不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应该已经被换过了,而且已经老化。又学到一课,已经网购各规格塑料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连叶子板塑料固定螺丝都不认识,可想而知楼主是多新的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没有维修经验也敢拆 ...

这种塑料卡扣基本差不多,但有也专车专用,我的森林人就基本找不到完全合适的。

其实修车有不锈钢起子,就是用来起卡扣的,如门内饰板,我是用TTI的刀尖插进缝里,再用TTI平头别大点缝,最后用TTi的钳子夹住拨起来

网友D:
大冷天的,修车需要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冷天的,修车需要勇气

哈哈,重庆现在10来度。修个车还要脱衣服,真的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重庆现在10来度。修个车还要脱衣服,真的热。

大连都零下10来度了,别说修车,就是开车,暖风没上来时,都冻人。

PS:CVT变速箱,现在看就是廉价方案,性能差不说,还要勤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连都零下10来度了,别说修车,就是开车,暖风没上来时,都冻人。

PS:CVT变速箱,现在看就是廉价方案, ...

这玩意,我认为是20万公里,就卖了。

换个新车。

网友:
丰田锐志手册上写的变速箱免维护,还问过SSSS说需不需要换油,他们说不需要也没有换油服务。我没换,15万公里也没发现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