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请问这个世嘉黑卡游戏机板子是什么版本?

楼主(2021-12-25):
大家好,请问下边SENESIS 3游戏机外壳虽然标了“MADE IN JAPAN”,但从板子看是真的日产吗?

网友A:
标准的山寨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山寨货。。。。。。。。。。

2000年初山寨技术有这个水平?

网友C:
是小鬼子产的,早期国产单板机大多数是采用Z80或6502CPU,外围芯片也比这个多。这个游戏机是20年前的产品。

网友:
仿制机啦,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0年初山寨技术有这个水平?

世嘉的MD,芯片外面都买的到的,都是通用硬件,九几年就山寨了,不过这个壳子做的比较精致,芯片也是后期的整合芯片了

网友:
见过日本的游戏机主板就不会这样说了。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看芯片肯定不是日本做的

网友:
我看就山寨的,没小日本风格。

网友:
小鬼子的游戏机主板很干净整齐不会这样乱脏差

网友:
就这水品能不叫做山寨吗???

网友:
这个是山寨的,原装机的芯片是sega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小鬼子产的,早期国产单板机大多数是采用Z80或6502CPU,外围芯片也比这个多。这个游戏机是20年前的产品。 ...

6502那是FC的红白机,SEGA不是用这个,楼主这个十足山寨货

网友:
山上是肯定是山上的,可能还是这个公司第一版,原件都是手焊的

网友:
你觉得这做工是大厂风格吗?居然还有缩水的电容。

网友(2022-03-01):
纵横王三代世嘉机。Sm801方案。国产山寨机。

网友:
广东那边的智力通电子厂产的。两块板上都标有ZLT。

网友(2022-05-03):
国产山寨机里质量不错的芯片,反过来理解就是比这差的MD游戏机多了去了,有玩家自己动手改出RGB接彩监玩呢,就用的这款芯片。且玩且珍惜吧,因为你再找别的MD游戏机的话,不拆开看的话不是这种芯片的多了去了,画质音质最差的是台湾AT@AME出的黑豆芯片机是硬件模拟器,还有一种TCT6801芯片的小板机器经常被厂家搞成单声道输出,让你听着别扭,也不是不能搞成双声道输出,但厂家控制成本不给你弄,芯片倒是有专门的引脚,但引脚细的跟细胞针似的,极难焊接。有兴趣去百度贴吧:MD吧咨询

网友(2022-12-29):
有没有大神能把早期的游戏vcd里的世嘉游戏板利用上,有些芯片是纯进口的,扔了可惜了

网友:
为了防止有人被误导,贴一下原装的出来,不是这样的疑虑假货。

其实国产不是做不出这样的,就是它做出来,也不是那味,所以直接躺倒不做了。(盗版游戏暴利,造型做成完全一样也多不了几块钱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