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白求教个hub问题

楼主(2021-12-25):
小白求教个hub问题
翻车了,立创上找的sl2.1A 焊上不能用电脑提示超过usb…………也就是短路了
手头没有万用表,用led灯试了发现脚都是通的样,

这样去测任意脚都是能点亮led灯,是芯片就这样还是买到坏的了??淘宝买的sl2.1A
这样去测

网友A:
会不会焊坏了或焊盘短路,会不会电路图和pcb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焊坏了或焊盘短路,会不会电路图和pcb有错误

我那个没焊的测也是这个吊样,没有万用表。没法测脚之间是不是短路的。但是用LED这样测全部都通了。整不明白了

网友B:
小白建议,去掉R2,再给VCC加几个10UF电容试试,我原先的HUB  VCC没电容,直接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建议,去掉R2,再给VCC加几个10UF电容试试,我原先的HUB  VCC没电容,直接带不动, ...

r2没焊的,是内置晶振才焊0欧电阻,现在是直接短路情况,不应该这样才对啊

网友C:
这一看就是短路了,你不会是把芯片焊反了吧?建议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就是短路了,你不会是把芯片焊反了吧?建议上图

没有反,拿个没焊的直接测也是这样的整不明白了,难道芯片坏的。这个便宜芯片不至于翻新啊

网友D:
LED灯0.5mA都可以点亮,用你这种方法确定短路是不适宜的。

都在这个论坛上泡了,没个万能表有点说不过去,买一个十几元的数字炮灰表吧,它大小也是个专业的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0.5mA都可以点亮,用你这种方法确定短路是不适宜的。

都在这个论坛上泡了,没个万能表有点说不过去, ...

买过类似这种全自动的用了2次就阵亡了 ,不好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类似这种全自动的用了2次就阵亡了 ,不好下手了

高人,电子维修不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