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索尼磁带随身听声音抖动及电机不转故障(SONY WM-GX670)

楼主(2021-12-26):
最近东西总是坏,先是功放,随后是md播放器,这次又轮到磁带机了。

前些年换过一次皮带,但是声音抖动很严重,尤其是中高音,怀疑是皮带质量问题,原装皮带是0.6mm粗,买的这个是0.7mm,接触面积大能提高拉力,但是如果皮带不均匀就会造成声音抖动。

今天要彻底解决问题。

某宝找了一圈,终于发现一个原装进口的皮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老板聊的很愉快。

老板很专业,提出两点,一是皮带质量问题,二是压带轮可能变形。

的确没错,我坚持认为是皮带问题,因为播放AB两面都存在抖动问题,两个压带轮同时出现问题的概率不高。

拍下后,想了一下老板的提醒,还是要检查一下压带轮,所以拆下磁带仓,装上磁带,按播放键,磁带转动。观察了一下压带轮,没有明显的问题,随后就装了起来。

新的问题就来了。

不论播放,快进,快退,还是录音,磁带都不动。

这下问题严重了,本来还只是声音不好,这回到好,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仔细观察发现,电机转动两次,然后停机,期间也没有听到电磁铁动作是发出的咔嗒声。

于是,去某宝找老板请教,老板帮着分析原因,依次排出,最后我们俩同时认为是机械问题。

排除了主控芯片问题,排除了电路问题,排除了按键问题,排除了接触不良问题,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机械问题了。

只要不是芯片故障其他的都不算什么。主控芯片索尼独有,且没有在卖,如果是芯片问题,这磁带机就算是报废了。

老板细心的提醒拆主板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我表示十分感激。老板也是八零后,也是喜欢这些东西,所谓同好难得,小众的同好就更加稀缺,聊了很久时间却过的飞快。即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无奈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

与老板道别后开始做些简单功课,胸有成竹后准备工具开始动手,拆排线,拆无刷电机引线,拆检测开关焊点,拆电磁铁引脚,一气呵成顺利拿下主板。

下面是机械部分,果然不出所料,电磁铁连接杆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总之先轻轻撬动归位,装回主板连接好必要的线测试一下,一切正常。

接着焊接好所有的引线,继续测试没有再发现问题,机械部分的故障完全修复。

等几天,皮带到了希望能解决声音抖动的问题。

又是愉快的一天。

某宝老板的小店
https://m.tb.cn/h.fRKdrqU?sm=3363be  索尼WM-GX670,EX621,EX615,EX631,EX651磁带随身听进口皮带压带轮

网友:
你这二个主导轴锈成这样,换啥皮带也抖晃

网友:
主导轴不是锈,是喷砂增加摩擦的,我的松下机芯也是这样的!

网友:
的18650好电池吃灰了,配得上他们

网友:
机器抖晃率高不一定是皮带的问题 最好是更换压带轮 拆解全部齿轮清理并润滑 皮带直径大点 小点问题不大 但长度一定要合适 主导轴磁粉浸入到磨砂层了 建议泡酒精 索尼后期的机芯还是很稳定 不像松下的 一旦抖起来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我也有个索尼的也是皮带坏了,但是感觉修起来不划算,机器是二手的才两块钱,换个皮带估计几十大洋没了。

网友:
我也吃过皮带的亏。

我的 615磁带机原装皮带是。05mm的,用断了后,随便买了皮带是0.7mm的,转速就偏快了,需要调整。

用了3~4年0.7的皮带又裂开了(质量真的不如进口货啊);这次打算买0.5的皮带,找到一个卖家号称进口的。买了两条。

换上后就经常觉得抖晃的厉害,各种打理也不行,换上原来将要断裂的皮带,立即好了,感觉是皮带的问题,

仔细研究皮带发现,这皮带弹性太好了,当磁带阻力变大时,它就会延展,相当于变相的让主导轴变慢了,当阻力减小,它的弹性又会“用力”收一下,相当于把主导轴又加快了一下,于是这样就不停的快慢切换。就是抖晃了。

本来打算重新买皮带了,最近天冷了,皮带有点“僵硬”了,居然又不怎么抖晃了,就先用着吧,下次坚决不买0.5的国产皮带了,就是个橡皮筋。

网友:
压带轴可以清洗下

网友:
难得还有如此执着爱好者,

网友:
我电池用的是一个锂电串二极管用,没有问题。

网友A:
或许是斗因的发明,来自录音机电机齿槽转矩,产生GoldWave镶边器颤抖特效。说到正题,惯性轮是解决齿槽转矩一种方法,还有正弦波无刷驱动可以降低转矩脉动。

网友B:
皮带的店铺关键词PM下呗。。。

网友: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楼主的皮带装的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斗因的发明,来自录音机电机齿槽转矩,产生GoldWave镶边器颤抖特效。说到正题,惯性轮是解决齿槽转矩 ...

最稳定的方式是直驱大个的惯性轮,走带用另外的电机

网友:
楼主牛   当年高端机主打省电  音质不如早期的好  不过好打理  基本换皮带就行  不像爱华的电容烂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的店铺关键词PM下呗。。。

98信多是我自他于来于他这起哈 https://m.tb.cn/h.fRKdrqU?sm=3363be  索尼WM-GX670,EX621,EX615,EX631,EX651磁带随身听进口皮带压带轮

老板人很好,性格温润有耐心,又专业。

网友:
有个二手同款机子,某些磁带带不动,可惜不敢下手收拾

网友:
大齿轮有无开裂??

网友:
收藏磁带机的都是怀旧的人,磁带主要很难收藏

网友:
很久以前的修理经验供折腾参考。

磁带机放音抖晃位置大致判断:(依照抖晃音频率)
1Hz左右 ——压带轮。
6Hz一下(3-4Hz左右为多)——橡胶带。
8Hz左右——飞轮,主导轴。
40Hz左右——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