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轱辘golo网络对讲机拆解

楼主(2021-12-26):
从隔壁老王那里买了几个网络对讲,拆开看看里面是啥样

主机外观

网友A:
这个不是插卡的,走WiFi的

网友:
第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
合着这就是个安卓手机啊,除了外观不一样,没有触屏以外,还不如直接用手机了

网友B:
看着像安卓,有usb口吗?可以adb 安装对讲软件不?

网友:
大玩具,不过自从有了微信语音,这个也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插卡的,走WiFi的

可以插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安卓,有usb口吗?可以adb 安装对讲软件不?

可以,还是root的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存储是多大的。
这个屏是什么屏,驱动是什么

网友(2023-01-04):
9.9的神机,用来当mp3也不错。

网友(2023-02-22):
刷了一个当MP3,不错,播放时间很长,电池容量大。512+8G的配置,有4G左右可用来存东西

网友:
请问支持联通4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