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85H+1V23颗粒512G

楼主(2021-12-26):
以出

网友A:
背个盔甲很有个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个盔甲很有个性

主控发热太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发热太大的原因???

不跑圈不大量长时间读写,正常当系统盘用,是不用散热片的,最长时间用了大概5个小时吧,也只是温温的,只有在跑圈时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