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昨天帮好友修高新阳光两轮电动车电路,车况太惨了。

楼主(2021-12-26):
好友介绍说:全车开关没反应灯都不亮,喇叭不响。唯独右手刹车灯亮。
初步检查:有12V电压,按开关喇叭不响,按转向开关没有作用,开大灯及夜行灯、尾灯全无反应。左手捏刹车无反应,右手捏刹车灯亮。
仔细检查发现:喇叭开关锈蚀不通,喇叭插头锈蚀不通。大灯损坏,大灯开关及夜行灯开关锈蚀不通。转向灯泡引脚锈蚀不通,转向灯开关锈蚀不通。左刹车开关损坏。
简单说就是,所有开关及开关接插头全部锈蚀不通。

找出电动车备件打算全部更换,发现故障车开关固定孔与备件开关不匹配,无法安装。

无奈拆下所有开关及插头,触点除锈、引脚除锈,涂满凡士林。经检测开关及插头修复。
左刹车开关不可拆,暴力打开检查发现内部塑料件断裂、金属锈蚀不通,触点除锈、涂凡士林,再用热熔胶及704胶粘合,焊接引线,修复。
转向开关内部受力塑料件断不能修复,更换另一种开关,重新改电线接法,修复。

忙了五个多小时,终于全部搞定,所有灯都亮都受控,喇叭响。
修好车顺手帮车洗个澡,用这个刷车手不凉。

网友A:
这么多坏的地方,我都怀疑是控制器坏了,
花这么大精力修好,是个女好友吧!

网友:
肯定是女性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坏的地方,我都怀疑是控制器坏了,
花这么大精力修好,是个女好友吧! ...

革命不分先后,修车不分公母。

网友:
现在的电车越来越便宜,配件也是便宜,但是质量真越来越差了。上次买了两套转向+喇叭开关,第一套换上没用两个月就全完了,第二套扔哪里去都不知道了。当时买的还选的不是最便宜的,想当然的不会是最差的,结果还是这鸟样。

网友:
骑车要爱惜,注意遮风挡雨,开关才可以不生锈的,平时多买几个这样的开关做备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坏的地方,我都怀疑是控制器坏了,
花这么大精力修好,是个女好友吧! ...

也没准是个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
和楼主投缘
爱戴粉色头盔

网友:
同款车型缘分

网友C:
借楼问下,我的车三合一喇叭,报警、转向都响,就喇叭不响,实体店找的,网上找的替换件,线序任换就是不响,最后一次店家还给喇叭弄炸了

自己也拆车测过线,开关2根线直接短接无效,到喇叭端一根通一根不通,但是本身这也不是拿根线把喇叭短接的意思吧,不通的那根中间应该是电池的

后来装回原车喇叭,发现长按几十秒之后,可以响,然后就一直能响,再接着如果如果某次长按太久,又一直不响了,这是烧线路吗,困扰很久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我的车三合一喇叭,报警、转向都响,就喇叭不响,实体店找的,网上找的替换件,线序任换就是不响 ...

没修过这种三合一喇叭,遇到难题先找电路图,不然无从下手。
或者问淘宝店家,会给出正确解答。帮您找到三合一喇叭电路图,供参考:https://www.docin.com/p-91906362.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212/14/12109864_336590337.shtml

网友:
我比较喜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准是个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
和楼主投缘
爱戴粉色头盔

粉红色头盔-重要线索啊!我刚才怎么就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