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台钻改造之一:焊个电调测试仪

楼主(2021-12-26):
最近一段时间改了一个小台钻,用775电机的,用5.5的钻头钻3mm厚的不锈钢还是有点吃力,功率100w左右,稍用力会堵转,看到有人用无刷电机力气大,想把775换无刷,本来想换带霍尔的一款的,都把驱动板焊好了,后来看别人用的好像也一般,主要转速太快了,看到本坛一坛友用的一个不带霍尔的无刷电机还挺不错的,原来的带霍尔驱动板就不能用了,那只好再焊个无刷电调和电调测试仪,电调元件不齐,本帖先焊电调测试仪,板子早就打样的,一直没焊,本坛坛友的,贴子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80

焊好后又找了块PCB做了上下盖板,算是保护元件的外壳了,小台钻钻孔+锉刀修整很快就完成了。

下个贴子焊无刷电调

楼主:
小台钻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的快乐

网友:
5M都能钻,看上去同心度不错

网友:
厉害了,看着专业工具

网友:
楼主精益求精啊

网友:
钻不锈钢,主要的问题是钻头的材质(要较硬的材质)和钻头刃口的形状,钻的时候还需要加水冷却。

网友A:
台钻主轴是什么结构啊,正好能卡在圈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钻主轴是什么结构啊,正好能卡在圈里

无动力滚桶,有直径40  41的还是细点,架子原来有塑料圈套在无动力滚桶外面。

网友(2022-02-09):
台钻干3MM不锈钢啊,辛苦它了,钻这个首先钻头有要求,其次要低速,大压力,配合冷却

网友(2022-04-02):
家里M3的钻头,手枪钻打散热片的孔,没控制好断了,真想有个小台钻就好了。

网友:
貌似白嫖的电机支架,铝基板

网友:
嗯。精度不错的小台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