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T12买哪个好,修路由器用的有推荐吗?

楼主(2021-12-26):
修路由用,拆NAND 拖CPU焊盘之类的,由于几十块钱买的936焊台回温太差了 融锡慢 ,想搞个T12,咸鱼上那些塑料壳的 80-90都有,请问 这种功率够不够的啊, 英华我看介绍说的这么牛,170这个套餐值不值得啊,还是在咸鱼80块钱买套,有推荐卖家吗?

网友:
板块发错了吧

网友:
现在T12这么贵了?! 以前买的一套就四十多

网友:
大神都是自己打板自己做,像咱这样不会打板不会写程序的只能买组件组装,自己搭个电源用。同样是T12,功率达到了速度就不会慢。想不动脑子直接用就花钱买痛快,看你怎么想了。
你这板块也发错了吧

网友:
英华其它的我不知道反正牛逼吹的震天响.............买过他家的东西和一个所谓的好焊台.也不是说不行;都是常规玩意..........在他店里描述的是吊打各种高端焊台;什么原产;奥科.JBC之类的都只能靠边站.

网友A:
之前论坛不是有个卖家发帖有优惠送30块的优惠券吗?我买了个他家的T12,我买了个138的,到手108,拆开看了下电源的做功不错,用料也很足,手柄出来是五线的,带地线防静电和温度传感。你可以找找,在数码交易区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论坛不是有个卖家发帖有优惠送30块的优惠券吗?我买了个他家的T12,我买了个138的,到手108,拆开看了 ...

没找到,是LMC08这个人吗?不是138吧,是160与186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是LMC08这个人吗?不是138吧,是160与186

是蒙罗丽莎6那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847-1-1.html

网友:
百元内可以,超过百元不值。经常干cpu还是高频吧,文宇焊台的不错

网友:
自己做,买白菜白光电路板,用oppo充电器的外壳,加发热芯才34元包邮外接一个打印机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