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未来电脑的发展趋势

楼主(2021-12-26):
现在的电脑一般只有一条M.2固态,SATA固态沦为非主流,HDD装机率只有10%。显示器和主要外设多采用有线连接。主流配置:8核14nmCPU,内存16~32G,硬盘512G~1T。

5年后的电脑,主板集成固态,M.2固态沦为非主流,HDD已被淘汰。除了显示器,外设多为无线连接。主流配置:32核5nmCPU,内存256~512G,硬盘16T。

10年后的电脑,内存和硬盘是合二为一的,内存条集成固态,M.2固态已被淘汰。无线显示器成为主流,绝大多数外设都采用无线连接。主板自带天线插座用于无线连接外设。主流配置:128核2nmCPU,内存2~4T,硬盘64T。

15年后的电脑,内存解决了断电丢失数据的问题,内存硬盘一体化,所有类型的固态已被淘汰。几乎所有外设都采用无线连接(包括显示器)。主流配置:512核1nmCPU,内存64~128T。

20年后的电脑,内存已被集成进CPU,主板上只剩下电源接口、CPU插座、天线和几个物理接口(用于兼容老旧设备)。所有外设都采用无线连接。采用裸眼3D显示器。主流配置:量子CPU,<1nm,核心数未知,内存512T~1P。

30年后的电脑,主板上只有一颗CPU,采用云存储作为数据的主要存储方式,主板天线用于连接所有外设和从云端进行数据交换。CPU功耗已被控制到很低的水平。主流配置:量子CPU,<1nm,核心数未知,内存8~16P。

40年后的电脑,主板上只有一颗CPU,支持人脑连接,可用意念操控电脑,显示器已被淘汰,可直接输出图像到大脑,内存至少128P。

50年后的电脑,没有CPU,机器只有手表大小,主板上只有一个云端通信模块和脑电波收发装置,所有的计算和存储任务均交给云端,功耗已经控制到很低的水平,不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60年后的电脑...
(欢迎补充,不喜勿喷)

网友:
我觉得你想多了

网友:
建档留存。不过本人可能已看不到15年后的电脑配置了!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hdd机械盘10年内是不会被淘汰的,数据比硬盘贵太多了,就是云数据,那也需要磁盘,固态的数据恢复突破不了,hdd就不会被淘汰

网友:
未来电脑的发展趋势是多样化,传统结构的电脑越来越少,根据应用场合不同而出现不同外观和结构,但基本上主流仍然是X86架构和ARM架构,对于显示器和变化更加丰富多彩,未来会更多使用喷墨打印的OLED显示器。

网友A:
你的理解还有点肤浅,我觉得

网友:
你这样 想得到挺好,实际上要打破目前 的NM技术才可以。。

网友:
还是先把显卡价格打下去才是正道

网友:
未来电脑植入体内,用脑电波通信

网友:
我更支持赛博朋克的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还有点肤浅,我觉得

他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现在两个大问题,无线频谱资源问题,半导体nm制程到头了问题。

网友:
硅芯片的物理极限已到,13代I、Ryzen5可能就到顶?……后面可能转向碳纳米芯片? 或者直接等着量子PC进入工业化生产实用?

普通人使用,现在的PC硬件性能已经过剩……专业使用、科研例外,那是性能永远都不够用的环境

网友:
多少年前,不是有人说笔记本会取代台式机吗

网友B:
楼主这天马行空也太远了吧?移动存储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因为云端存储也不能保证100%不出问题:到那时,黑客技术也魔高百丈,还是带在身边的东西保险。

网友:
晶体管还没达到那个密度

网友:
科技发展应该没那么快

网友:
第一,已知的,没错。
第二,可能的,也对。
由此,推论出

50年后的电脑,没有CPU,机器只有手表大小,主板上只有一个云端通信模块和脑电波收发装置,所有的计算和存储任务均交给云端,功耗已经控制到很低的水平,不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存疑

网友:
无线连接,玩游戏不成,太慢了!
主板集成固态也不现实,没法更换了!
内存断电丢失数据问题:以前也有过直接给内存带电池的先例,除了当硬盘外,内存掉电不丢失数据根本没必要!

网友:
内存断电丢失数据问题

现在就有,只不过非常贵而已,在服务器上用

3NM是极限,换成光传输,就没NM这个概念了。

多核心对性能提升不是线性,对编程难度反倒是线性.......

10年后的电脑,内存和硬盘是合二为一的,内存条集成固态,M.2固态已被淘汰

为啥分出内存和硬盘,它是有原因的,如果全整合,好家伙,CPU为了保持缓存一致性做MESI
就够痛苦了,还得实时盯着内存访问别越界,这可刺激了,堆栈溢出直接损坏文件........

另外,都发展了60年了,还是P做单位?还不得E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天马行空也太远了吧?移动存储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因为云端存储也不能保证100%不出问题:到那时,黑 ...

云存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