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抄明纬的350?

楼主(2021-12-26):
以前入的两个12V30A电源,使用挺稳定的,前几天入了个改好的明纬350,拆开看了眼感觉眼熟。特来求证

楼主:
额,没人理我

网友:
谁抄谁莫管哟,快点改可调...期待你大作

网友:
494半桥方案的电源都大同小异吧?

网友A:
为什么这二个大滤波电容的耐压只有250V就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二个大滤波电容的耐压只有250V就够了呢?

两个是串联的,切换到110V状态时就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