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来个工具电池充不进电的

楼主(2021-12-26):
上次跟这个一样的插口,不能充电,测量有电压,揭开青壳纸是没点焊上,这个不清楚,大家看怎么回事吧。另外再来个正常点的电池的做工对比。

楼主:
发帖还是移动端方便,图片不需要去压缩。你们说充不了电怎么回事?是那个管子没焊到地方的原因吗?

网友A:
检查保护板有没元件裂,线路有没烧断,万用表测mos管有没击穿,再不行全部元件补焊,再不行电池芯片坏了,我闲鱼买的牧田拆机板都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保护板有没元件裂,线路有没烧断,万用表测mos管有没击穿,再不行全部元件补焊,再不行电池芯片坏了, ...

我的万用表插高压电上炸了,电子知识啥的因为做快递,忙的也记不住。他来我这邮寄回去退,现在严查锂电池,我给他说我看看,测每节都有电压,就保护板没电呀,这个管也是歪的,跟他说的是 换保护板

网友B:
你逗我玩呢吧.第1图上的那个MOS管.确定这样焊接能过电吗.这厂家也不知道怎么出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逗我玩呢吧.第1图上的那个MOS管.确定这样焊接能过电吗.这厂家也不知道怎么出厂的 ...

拿过来就这样的,我还拿出来正常的板子给他看……

网友C:
把MOS管移正了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OS管移正了可能就好了!

移了,放电有了,充电充不了 ... ... 板子上DC口+跟放电+一起的充电-过二极管那俩电阻,三极管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了,放电有了,充电充不了 ... ... 板子上DC口+跟放电+一起的充电-过二极管那俩电阻,三极管才对- ...

管子拆了.看下两个管子的控制端是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如果分开的就再找个管子装上基本就好了.像这种都是充放电分口的.这个板子又没看到充电用的MOS;估计用的也是这两个管子的其中一个;一个充电一个放电.很多设计 的是充电用的8脚小MOS;放电用这种;这个估计设计的都是这种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拆了.看下两个管子的控制端是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如果分开的就再找个管子装上基本就好了.像这种都是充 ...

那我就不懂了,给他换了板子算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懂了,给他换了板子算球了。

也很简单.现在把管子移到另外一个焊盘上;看能不能充电.如果能充;就再找个废板上的MOS装上;如果移到另一个焊盘还是不能充;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网友D:
绝对是MOS管的问题,之前看见一位论坛坛友,用手电钻,突然不能用了,拆开电池一看,MOS管移位了,不通电,跟你这个一样,你这个估计装回原来的位置就好了,两个位置上面应该都有管子,另一个你看看是不是掉在壳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是MOS管的问题,之前看见一位论坛坛友,用手电钻,突然不能用了,拆开电池一看,MOS管移位了,不通电, ...

炸了 ... ... 我拆的安装上不行,冒烟 ... ... 电流不够,昨天就跟他说的换板,我给他买了板子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