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博朗剃须刀(型号300S 或5408)

楼主(2021-12-26):
某东三年前买的,主页宣传说是300S,剃须刀标型号是5408,不知道是哪个了。剃须刀应带快充功能,剃须刀的充电电压是3.5v,充电头的实测电压14.8V。
简单说说使用感受,每天最多用一次,刚买的时候充满电能用半个月(刚才手抖直接发布了),用了三年后,充满电能用一周左右。里面串联两节镍氢电池,用了三年还么那么耐用出乎我的意料了。刀头是那种三段一体浮动式,刚开始用刮的还有点疼,用几次就没啥感觉了,是比圆刀头刮的干净点。拆开发现里面的机构要比之前用的要复杂多了,但有两个地方要吐槽一下,一是电机的两边脏兮兮的,焊完固定架也不清理下,二是内部六个螺丝孔只用两个螺丝固定。废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电机,电路板,马达和塑料外壳和飞利浦还是有点差距了。

网友A:
黄金电机轴

网友B:
200元以上价格,应该用强磁音圈电机往复,避免电机转子和电刷等复杂结构,再用上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金电机轴

三个九 千足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好评

能水洗,但我从来没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元以上价格,应该用强磁音圈电机往复,避免电机转子和电刷等复杂结构,再用上锂电池。 ...

电机确实拉夸

网友D:
博朗是飞科的子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朗是飞科的子品牌

这个还第一次听说,我知道好像是宝洁收购过博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元以上价格,应该用强磁音圈电机往复,避免电机转子和电刷等复杂结构,再用上锂电池。 ...

直线马达的哪有200元级别的,都要上千才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个九 千足铜。

怎么可能啊,是铜锌合金

网友:
改个名字超声波振动美容仪卖给娘们可以卖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啊,是铜锌合金

开玩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朗是飞科的子品牌吗?

飞利浦、松下、博朗,电动剃须刀国际三大名牌。

网友:
原装刀网一套要 50元以上吧

网友:
家人买了一个 京东自营买的200出头。好久不用,电池饿死,拆开来,把电池充一下电就活了。

网友:
博朗这个剃须刀做的是挺细致的,在电机轴上面那个铜的部件设计使质量分布更平衡,两侧的塑料弹簧可以吸收存储一部分动能,减少震动手感和耗电,这些设计在国产剃须刀上很少见。这些外面看不到的地方是最能体现设计功力的地方。反观国内不少厂家大力宣传的是锂电,快充,外观……,而不见高端的刀头。

网友:
之前有个博朗往复式的,放了一个冬天,开春竟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朗是飞科的子品牌吗?

飞科的好像是博锐,应该再来个非离谱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