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电源,哪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21-12-26):
可控硅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照你画的这个图看,可控硅电路是PWM芯片3842的初始供电,但是我也没见过类似电路

网友A:
其它不清楚,我对这个还有点稀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不清楚,我对这个还有点稀奇

相当于一个高压稳压管

网友:
可控硅是不是缓启动功能,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

楼主:
不懂啊!现在3842供电只有7V左右不工作

楼主:
所有的散热都是紫铜板,这么奢侈

楼主:
烦请哪位老师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为什么没有老师出来讲讲呢?是问题太简单了吗?坐等老师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