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昨天求教大家空气能热水器问题 换了大电容小电容都不行

楼主(2021-12-26):
昨天求教空气能热水器问题,今天换了大电容小电容都不行,可能主板有问题了,刚换上大电容有看到风扇转了下 后面一下听到主板继电器有动作直接风扇停转关机了,看来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如果有钳形表的话…看下电流…如果电流一直都很大的话…那压缩机堵转保护。

网友:
请个修空调的师傅来看看

网友A:
还有,看一下温控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看一下温控坏了没有?

温控头在哪里

网友:
主板有问题就不会启动了,应该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品牌空调使用<8年不用考虑启动电容问题(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控头在哪里

温控在储水箱那

网友:
  上次求助大家空气能热水器不制热,后面换了两电容都不行,后面没办法只能请师傅维修,原来是主板蓝色变压器坏了,换了一个240块钱,确实有点贵。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586-1-1.html

最后花了240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