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弱鸡富格12V锂电钻换三星INR18650-15M电芯

楼主(2021-12-26):
十几块的锂电钻,也用够本了,正好手里有三星的电芯,那就换上吧。
电芯是东成手电钻拆的,一致性很好,容量也OK,再差也比富格原配的辣鸡电芯强。
品牌 Samsung/三星 额定容量 1500(mah)
型号 三星INR18650-15M 1500mAh 25A
加工定制 否 标准电压 3.7(V)
充电电流 15(A) 产品认证 UL
外型尺寸 18650(mm) 适用类型 用于电动工具

手里好几把便宜电钻,电池都辣鸡,正好趁机整理一下。

先拆原配的电池包,深蓝色皮,三无产品,以前拆过一个,已经很不均衡了,没想到这个拆出来电压都是4.01V,可能比较新吧

拆散原配电池,保留完整镍带,支架,还要用

三星的电芯强行按到支架里,有点挤

没啥技术含量,给三星加长负极镍片,正极加粗硅胶线,替换原来那根细细的红线,

拆下来的三粒电芯,丢了也可惜,利用起来

有个便宜的富格马刀锯/往复锯,电芯辣鸡,二合一吧

铝皮芯,内阻和容量辣鸡

支架是半开口的,手动贴双面胶

把蓝皮电芯粘上去定位

用拆机镍带点焊

基本完美

变压器点焊机好像也没那么不堪,

继续点焊,搞成2并三串的电池包,这样续航加倍,内阻减半

以后有空找四根长螺丝把底盖合上就行,周围用塑料板加工一个围挡

变压器点焊机长这样,以前拆过,

这次升级主要是把焊笔改成了35平方的铜编织带加铜管液压进口焊针,下图是拆下来丢掉的老焊笔

不得不说,变压器版本的点焊机虽然笨重的一点,但是打磨之后减少内阻,焊接效果也还不错。

网友A:
折腾的不错,合理利用了

网友B:
这也是梯次利用

网友:
这属于是鸟枪换炮了

网友:
我把家里的无牌无刷忍痛换了3粒hg2,续航提了3倍~

网友C:
只需过几天,就有“给三星INR18650-15M电芯的电池组换12V锂电钻”

网友D:
没测一下内阻?前几天给破电钻换电池拆下一组 轻飘飘的 内阻大的吓人

网友E:
这是强行搞大了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需过几天,就有“给三星INR18650-15M电芯的电池组换12V锂电钻”

撸主不就是在干这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撸主不就是在干这事么???

这次是给锂电钻换电芯,
下次是给电芯换锂电钻。

网友G:
整个一四驱车玩儿剩下的电池淘汰给遥控器,各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不错,合理利用了

谢谢捧场,哈哈,手里闲置的,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梯次利用

是吧,两个垃圾电芯合并总归能续航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过几天,就有“给三星INR18650-15M电芯的电池组换12V锂电钻”

。。。。。。。手里三把垃圾电钻,业余玩家,再也不搞新钻了,除非有人送旧的品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测一下内阻?前几天给破电钻换电池拆下一组 轻飘飘的 内阻大的吓人

听说内阻都是四十往上了,我第一把垃圾电钻是2017年买的,电芯已经报废丢掉了,这种小厂无牌货,都是垃圾芯,估计三并三串才能勉强达到品牌货一并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强行搞大了呀

不花钱的坏处就是体积大,能量密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撸主不就是在干这事么???

。。。。。。那就得花钱了哈哈哈,业余玩家犯不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一四驱车玩儿剩下的电池淘汰给遥控器,各尽其用!

当年四驱车电池可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说内阻都是四十往上了,我第一把垃圾电钻是2017年买的,电芯已经报废丢掉了,这种小厂无牌货,都是垃圾 ...

我换这个是新电钻的 充满电空转都转不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这个是新电钻的 充满电空转都转不一会儿

安慰,那样也太垃圾了。我的好歹还能用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