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据说延长电池寿命的方法?

楼主(2021-12-26):
时 , 电 , 寿命 ?

网友:
镍铬电池时代的做法。锂电没听说过。

网友:
锂电池是浅充浅放,随用随冲,勿深充深放,也就是不要用到没电了再充满。一般以30-80的区间循环寿命和使用体验最佳。实际使用不用过度追求这个区间,平时电不多了充一会,快满了拔下来即可,外出等场景的时候再冲到彻底满即可。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手机电池损耗很快,看着才累计300个循环就剩80的容量了,有的同样看着累计300个循环还有90+的容量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电池有区别。另一个原因就是快充快放,经常玩大型手游和平时就看个视频的这种,前者损耗大于后者

另外,电池勿满电长时间存放,聚合物电芯会容易鼓包,尤其是高压电芯切记勿满电长时间存放,也不要没电长时间存放。

网友:
对于锂电而言,此法并不延长锂电池寿命。在充电时 , 间歇加入放电 , 对于免维护的铅酸电池修复和激活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