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修车保养扭力扳手不能少,到货测试扭力

楼主(2021-12-26):
自己保养修车换件,特别是对没什么经验的车友,对照维修手册配合扭力扳手可以更放心掌握螺螺丝的力度。既然是测量工具就得要准确靠谱是吧!这不,刚到手先测试扭力。用手提秤勾住把端,按距离比例计算就可以算出刻度是否准确。比如在10牛/米刻度(1牛=0.102kg,1kg=9.8牛),把手末端到套筒距离0.44米,拉秤度数应该是10÷0.44x0.102=2.318kg,实际拉出读数2.4kg,2.4x9.8x0.44=10.34牛/米,当然拉秤读数是靠手拉,读数不是太稳,拉得越缓慢,数据越稳。经测试10牛刻度10.34牛,20牛刻度19.5牛,30牛刻度28.8,40牛刻度39.6牛,50牛刻度50.02牛,60牛刻度58.3牛,以上精度都在5%内,当然测试手段也不严谨,不过扭矩一般都是要求一定范围内,此精度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到底准不准,用文字说明一下,图片看不清的,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准不准,用文字说明一下,图片看不清的,多少钱买的?

70块,选了很久,这款最便宜,10n-150n/m,用完最好把扭力调到最小刻度以下,释放内部弹簧受力,扭力调越大弹簧压越紧,金属疲劳时间久了扭力难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准不准,用文字说明一下,图片看不清的,多少钱买的?

准就是了,那么多字你都看不懂

网友:
扭力扳手少不了,维修增添安全感

网友:
过谦了,这个测试手段虽然基础,但挺严谨。

网友:
手动扳手用上扭力扳手实际并不能为机器带了更好的状态,除了门外汉乱拧螺丝,因为扭矩不符而引起的故障少之又少。工厂生产线上的装配工具都是电动的,扭力过大会损坏螺牙,所以工厂必须带扭力的工具。现在常用的锂电动力电动扳手一般都有扭力调节,这就够了。以前电动工具没有普及,维修铺子还是用气动的多,气动扳手一般没有扭力调节,所以干维修的还要准备一把手动扭力扳手。实际用过扭力扳手,上手多了,哪哪部分该用多少力手里都有一定的经验了,现在的汽修厂维修工除非看着,很少用扭力扳

网友:
mark一下,一逛论坛啥都想买,可一买就废,哈哈

网友B:
我买了个20-210N的,把我的车下支臂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20-210N的,把我的车下支臂换了

轮胎螺丝一般110N左右,210N太大了,太大估计刻度不精确,汽车上除了轮胎其它好像都不超过60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胎螺丝一般110N左右,210N太大了,太大估计刻度不精确,汽车上除了轮胎其它好像都不超过60N ...

朋友怕是没拆过底盘件,减晨器一般是160NM左右,副车架则到200左右,车轮轴承,一般330NM左右

网友:
上个维修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怕是没拆过底盘件,减晨器一般是160NM左右,副车架则到200左右,车轮轴承,一般330NM左右 ...

确实没拆过,看来200也不够用,一把大扭力,一把小扭力才能通杀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以前在新开的修理铺换轮胎都是调好扭矩的风炮打上的。尤其一套的螺丝,比如缸盖、火花塞、轮胎都需要统一拧紧程度,我买的号称计量局过检95%以上,小扭矩的改天也测测。

网友:
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现在途虎要求必须用扭力扳手拆装。昨天换轮胎,4个轮胎的在4s店装的不标准,用风炮打的,扭力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70块,选了很久,这款最便宜,10n-150n/m,用完最好把扭力调到最小刻度以下,释放内部弹簧受力,扭力调越 ...

质量如何?一直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如何?一直想买一个

可以用,测试靠谱,以后扭力会不会变化不好说,就是弹簧的稳定性

网友:
以前真想买一个,贵没舍得,主要是用处少。这个价值不错。

网友D:
现有这四把,修车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有这四把,修车基本够用。

就是使用率不搞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