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前一阵子爆火的艾默生电源给GTX3080显卡供电

楼主(2021-12-26):
最近入手一个显卡,类似的显卡RXT3080的GTX960 4G  需要120W供电,
没钱,电源不好搞,
转换思路用吃灰依旧的艾默生675w电源12V 45A,独立给显卡独立供电。

5v接 四针插头的5v/12V,
pc开机后5V激发服务器电源工作,12V 45a 给显卡供电,
关机后也会自动关机。
需要的元件是 s8050  10k电阻

补充内容 (2022-1-9 17:08):
昨天搞好了,附上原理图+成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s&type=fixnone
https://www.mydigit.cn/data/attachment/f...

网友A:
啥高端东西
竟然能模拟成GTX3080
有没有GTX3080的性能和价格?

楼主:
搞定了!完美随pc启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高端东西
竟然能模拟成GTX3080
有没有GTX3080的性能和价格?

就一说,噱头
核心看DIY思路

网友B:
3080的功耗至少250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高端东西
竟然能模拟成GTX3080
有没有GTX3080的性能和价格?

如果有3080的性能早被拿去挖矿去了

网友C:
不看看服务器电源的纹波,直接怼给显卡嘬,小心显卡嗝屁

网友:
不是很理解

网友D:
我直接把艾默生电源改成PC电源了,只是自动开关机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看服务器电源的纹波,直接怼给显卡嘬,小心显卡嗝屁

这个真不知道,很差吗?你给科普一下
我理解的是:这12v一般辅服务器直接可以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把艾默生电源改成PC电源了,只是自动开关机还没解决

楼上说会把显卡搞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会把显卡搞坏

用了一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0的功耗至少250w吧

艾默生 是12v  x 45a=540w  够了吧 好像

网友:
直供就行了,币圈这么干有七八年了,没事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之前还用过两个450W的电源带一块300W的GTX690和近80W的i7-3770K,副电源稍微改装一下能与主电源同时启动关闭就可以了

楼主:
弄个雏形……

网友:
这玩意有套件可以直接改ATX电源的吧?另外把开关线接出来再直接供给显卡应该也行,矿老板不少这么干的,整的这垃圾电源都涨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个雏形……

一开始管子搞反了,翻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主意,这个比用继电器还要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