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车bose小喇叭求鉴定

楼主(2021-12-26):
在咸鱼拍了个拆车bose小喇叭价格不高,各位大拿看下是不是正品

网友:
看做工不错,2寸?几米来的?

网友:
铜线音圈? BOSE很多是铝线音圈。
有批量的多是假货

网友:
网上的拆车件大多都是假的,一般喇叭都不会流出来

网友:
看上去不真

网友:
这个牌子扬声器防尘帽跟镜面似的我还是首次见到。

网友:
假货  尤其BOSE最多

网友:
管它真假,音质才是关键

楼主:
卖家说是原车拆车升级换下,声音还可以我个人也觉得应该不是真的

网友A:
100%假货!BOSE线柱都是绕接的,不会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假货!BOSE线柱都是绕接的,不会用焊接。

多谢指点

网友:
音圈用铝线,反而是高技术的,
因为铝线轻,频率响应反而更好。

特别是有些高档的高阻耳机,用铝线的为高级品。

网友:
听听好和价格匹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