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都老了,痴呆也就顾不得了:铝锅+钢丝球走起。。。

楼主(2021-12-26):
微信体我是不信的。

世卫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美国有毒物质管理局(不知道是不是编制内)都说:没有证据。

化学书:重金属中毒是指离子

我就算喝水银,它也只能危害马桶。何况我理解,铝是轻金属吧?

还不如膨化食品爱好者吃的铝离子多:楼上的昊昊每天经过我家,我妈都给一罐薯片,笨是笨点儿,今天也特么说是在考研了。。。

抛开剂量说毒性就是耍流氓,这话我先替你们回帖的说了。

实际上,氧化非常快。我拍照片时,就已经没那么亮了。只是略微疑惑,氧化铝到底应该啥sai儿:

我也不记得新的高压锅如何,反正新形成的氧化膜是灰黑色的,而没磨过的地方略带黄色。

这次之所以整个底都磨,是因为全黑了。理论上,黑的是铁,被铝置换反应而析出。

不知道我妈煮过什么,据她回忆,是土豆、番薯、洋芋混合体。

这三样杂粮含铁吗?求科普。

但是发黑的条件如下:
第一,水中含有的铁盐较多, 第二,煮水的时间要较长, 第三,铝锅必须是新的(能接触铝)。。。好像也不符合啊。这锅有年头了。

网上说,铝锅怕酸,不能煮番茄,不能放东西过夜,否则铝析出导致你失之交臂于清华北大。。。

都是放屁。

我白醋泡了20分钟,再百洁布,黑膜纹丝不动。不得已才钢丝球大法。

这种P还有很多,比如:

忌铁锅煮绿豆,因绿豆中含有单宁,在高温条件下遇铁会生成黑色的单宁铁,使绿豆汤汁变黑,对人体有害。

忌不锈钢或铁锅熬中药,因中药中含有多种生物碱以及各类生物化学物质,使药物失效甚至产生一定毒性。

以前大家穷,家里就两个铁锅,就不吃绿豆汤了吗?

PS:

据说苹果皮煮沸1刻钟,然后用清水冲洗,铝锅就会变得光亮如新。这是有机酸(苹果酸、柠檬酸等一些植物酸)的功能。。。有验证过的吗?

谢谢交流!

再ps:

码友类星体说2000目砂纸打磨,方法不错。但铝的氧化速度非常快,我也就不返工了。这是几个小时后的情况:

码友温力口认为胃酸(含Hcl)会和铝反应,从而铝离子摄入。我想提醒各位,铝的氧化速度还和表面积有关,磨下来的铝粉会极快形成50埃厚度的致密氧化铝。

换言之,就像钠要放煤油里一样,你很难吃到“铝”。

而胃酸和氧化铝的反应速度,比直接和AL要慢指数级别。而且,取决于HCL浓度。在侵蚀到铝之前,早就胃排空了。

网友A:
老都老了,存的钱买个不锈钢锅呗,又带不走

网友B:
土豆、番薯、洋芋 都是啥?
我们老家土豆就是洋芋,红薯叫山芋

网友C:
我们一般煮汤都用陶或者玻璃锅

网友:
铝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对成年人的影响非常小

网友D:
不是辟谣了么,说解剖的那几个脑子是用铝制容器装的,我觉得铝锅危害还不如劣质不锈钢锅危害大。

网友:
活了半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没考上清华北大了。

网友:
这~~~洋芋和土豆不是一个东西吗,难道洋芋是芋头?至少我这洋芋和土豆都是指土豆!
这东西早先传的厉害,还有食物相克论,没想到最近一下子全部辟谣了,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搭配着吃就怎么搭配着吃,人参炖萝卜、小葱拌豆腐都已经不再是禁忌!

网友E:
无知者无畏。

铝不是重金属,但是粗制滥造的铝器具可能含有铅。

铅Pb才是重金属,跟镉以及镉化合物Cd,,汞以及汞化合物Hg,六价铬化合物Cr6+并称ROHS四大重金属。

明文规定不得含有超过100ppm。

所以您就不要喝水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土豆、番薯、洋芋 都是啥?
我们老家土豆就是洋芋,红薯叫山芋

我们那 洋芋就是土豆就是马铃薯  番薯就是地瓜就是红薯

记得 以前街上有人卖那种像是白色的肥皂一样的东西  能擦洗铝锅 底?  很好洗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知者无畏。

铝不是重金属,但是粗制滥造的铝器具可能含有铅。

铝不是重金属,但会对神经系统有损害。重金属毒性与铝的毒性原理是不同的。

网友G:
楼主对初中化学几乎是一知半解,对重金属中毒机理知之更少,几乎是在胡说八道。

网友:
楼主用的砂纸太粗,建议2000号的起步,使用液体凡士林做阻氧剂抛光(有条件选择抛光膏),不然你磨好就是灰灰的,新接触氧气的铝结成氧化膜厚度不一致,有层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都老了,存的钱买个不锈钢锅呗,又带不走

这不是关键。

不锈钢高压锅是近年才有,市场占有率还是不及铝,加上以前遗留,所以大部分家庭、食堂饭店还是在用铝制高压锅。

电高压锅,IH电饭煲,内胆是不锈钢或者铸铁或者带涂层的铝合金,但密封盖几乎都是铝的(不是顶盖,是直接扣在内胆上的那个薄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那 洋芋就是土豆就是马铃薯  番薯就是地瓜就是红薯

毛芋,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知者无畏。

铝不是重金属,但是粗制滥造的铝器具可能含有铅。

是ASD或者苏泊尔的,应该算正规牌子。

含铅是可能的,只能仰仗氧化铝形成的坚硬的膜来隔离,防止有毒成分持续析出。

实际上,铝很活泼,氧化非常快。
晚饭时放水蒸了2次东西(无知是真的,但有畏,刚打磨我不会直接煮),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钢丝球痕迹了

如果你不信赖这层膜,那只能完全拒绝使用铝制品。包括罐装饮料。

但其实不锈钢也可能析出重金属。如果你是完全的怀疑论者,牌子、304,316都只是文字而已。

铁锅也不纯,您只能用砂锅。

还不是一样?釉是含铅,砷化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初中化学几乎是一知半解,对重金属中毒机理知之更少,几乎是在胡说八道。 ...

来,你告诉我,怎么让吃下去的铝变成A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辟谣了么,说解剖的那几个脑子是用铝制容器装的,我觉得铝锅危害还不如劣质不锈钢锅危害大。 ...

是的。但是你看回帖,多数人还是恐铝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煮汤都用陶或者玻璃锅

看来看去也就玻璃可靠,但怀疑论者也会问:是无铅玻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