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音机上的电位器,大师们知道阻值吗???

楼主(2021-12-26):
收音机上的电位器,大师们知道阻值吗???

电路板上木有找到任何标记.......

电位器拆了也没有看到阻值.......

可以使用通用的阻值电位器?????

收音机上的电位器,大师们知道阻值吗???

网友A:
一般用4.7K的,大一点也没有关系,难道你没有万用表?

网友:
查芯片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4.7K的,大一点也没有关系,难道你没有万用表?

坏了呢.....

亲.....

测量阻值最大有98k啊......

网上木有这么大的......

不知道用多大的合适嘛......

网友:
一般选择50KΩ或者20KΩ的就可以

网友:
4.7k

网友:
把电位器拆开清洗一下,先给它修好,再测量就行了

网友:
用表量下,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呢.....

亲.....

如果是芯片cxa1191、1691,电位器用50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呢.....

亲.....

这种小音量电位器一般是5K的,用10k一样可以,能买那种用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的都是50K或者47K,4.7K的不多见。

网友:
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基本都是4.7K的,你这种带芯片的还是查芯片电路图靠谱

网友B:
严格来说,阻值不重要,型号重要。A-指数型,用于音量调节
B-线性型,用于左右声道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呢.....

亲.....

最大98K那就是100K电位器,建议拆下来看看,大概在不显眼的位置有阻值标记,要买音量专用的电位器。

网友C:
现在比较难找到这类型的音量电位器了

网友:
电路板上是没有电位器阻值的,①夲机图纸上有。②卸下电位器转轮,电位器塑料盖上有,。

网友:
量碳膜片两端,不要量铆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阻值不重要,型号重要。A-指数型,用于音量调节
B-线性型,用于左右声道平衡 ...

指数是Z不是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比较难找到这类型的音量电位器了

来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