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脑风扇做一个抽烟机,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楼主(2021-12-26):
电脑风扇做一个抽烟机,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瞎搞搞 焊点东西要吸很多烟6……焊东西就是吸毒模式
把烟吸走会好一点, 不会直接吸烟
avc用了nnnn年的电脑上拆的 那个积灰不敢看啊方水龙头直接冲洗后这样还行

杠四架很硬 不好弯

装好这个样子 可以只有角度

差个网罩,没有网罩容易碰到叶子

虽然这样不能把烟排除房间,单这样也不会直接吸烟了应该会好一点点吧

网友:
要不了几天就堵住了

网友:
接下来你要搞过滤,慢慢入坑

网友:
这玩意吸力不行,某宝十几块买个服务器拆机风扇,用PWM调整转速,绝对好用,能把你元件都吸走

网友:
心理安慰 哈哈 多少有点用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装个排烟机

网友:
建议弄点PVC管当烟囱排到室外!

网友:
一直用这个,感觉还可以,论坛商家那儿买的小风扇

网友:
后面接根排风管伸出窗外效果更佳,这风扇有5W,吸力应该还行。

网友:
要加滤棉才有用,不然还在房间里

网友:
给大家提个醒,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我上半年没注意,只要用松香焊接的东西稍多一点(其实也不多,就十几个接头),喉咙必然发炎。
气不过买了个排风扇装窗户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