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格兰仕CH2114F型电磁炉,突发不工作怎么查?

楼主(2021-12-26):
亲戚家的电磁炉突然不能工作了,所有按键除了电源键外都失效。前一天使用正常并关闭的,这可如何查找故障呢?

网友:
不会修,也没维修价值,20-30入一块万用板搞定。。。要修就查下保险丝,接灯泡测试。

网友:
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而且要根据现象判断故障点。

网友:
查辅助电源呗,一般都是辅助电源芯片爆了!

网友:
蒙一下,见过同样现象的,看看白蓝色电位器阻值正常不

网友:
看元件外观有损坏否虚焊进异物进水虚接,简单测量保险二极管 igbt 电容等,从网上找些资料查查关键点电压。我也不会修。你的按键板上进水了吧

网友:
检查线盘中间那个温度保险,如果那个坏了机子就不通电。

网友:
通电不亮 也没任何反应 按楼上说的办
通电有灯两或者有风扇转一下或按开关能亮灯
估计是8爪芯片旁边的400v电解电容容量不够了
或者稳压管7805 这一路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几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除了电源键其他失效 先查下单片机供电 供电不正常就顺藤摸瓜看看输出电容 如果供电正常那就......凉凉了 换新吧

网友:
买个新的,这个练手了,一般都是先查电源系统

网友:
基本法则
烧保险不通电,查IGBT,整流桥,谐振电容,稳压管,驱动对管。
能通电不加热,查三大电压,大电阻,温控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导,我综合大家的指导再动手。

网友:
这个风扇的造型我要给差评,估计开起来声音巨大吧

网友:
铜盘,宿舍有个样子很像,不知道型号是否一致。也不知我发过贴没。
我那个之前是按键功能混乱。是控制板的2长条芯片坏了,

网友:
还是从辅电入手,测量单片机电源正常否。

网友A:
老哥好久没发帖了,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好久没发帖了,不懂帮顶

感谢支持,原来在BBD中不上来不好意思,职责所在呀,现在踢出来了有空才上来看看各位老友!

网友(2022-04-07):
先清洗一下板子,有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