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数显充电线拆解

楼主(2021-12-26):
本帖所有图片均截图于西瓜视频博主“硬核拆解”视频《拆解可以显示充电功率的手机数据线,小身材内是否藏着大智慧》,为1080P截图!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设计想法不错,可惜字太小。应该在中间弄电压电流,多功能表头。

网友:
b站 硬核拆解 视频里看过同款

网友A:
楼主盗了图还机智地把图片旋转了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盗了图还机智地把图片旋转了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盗了图还机智地把图片旋转了角度

最佳层主

网友:
除了贵,其他没啥吧

网友:
第一眼也是觉得跟硬核拆解前两天拆的那根倍思好像

网友:
你这搬家搬的很巧妙啊,B站的视频截图就这么发不太好吧。

网友:
翻了一下楼主的帖子,发现里面盗了“硬核拆解”up主好几个视频,都是视频截个图来发帖。。。
转载的请注明出处,盗用别人作品的行为不可取。
耗子尾汁,好好反思

网友:
你们是同一个人吗?

网友:
请说明出处

网友:
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的

网友:
不劳而获的思想要不得。

网友:
估计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处,这样窃取别人作品的行为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盗了图还机智地把图片旋转了角度

是为了大家看芯片型号方便!

楼主:
引用的图片已经全部备注了出处,必须要尊重博主“硬核拆解”的劳动成果,为硬核拆解博主点赞!

楼主:
接受大家批评和建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