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汽车应急启动电源4串电芯和2并3串哪个好

楼主(2021-12-26):
最近东北天冷了,车打火费劲还不想换电瓶,看到有应急电源都是锂电池的就像自己搞几个电芯做个应急启动电源,我现在纠结到底是用4块3.7,6ah的做4串16.8v还是6块电芯做2并3串的12.6v应急启动电源好。有没有做过的指教下。

网友A:
汽车启动电源主要是电池瞬时放电电流要大,4串估计打不着

网友B:
这电芯放电能力够不够才是关键

网友:
好像至少要200A~300A的瞬时电流才能启动,怎么做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C:
肯定要并的要多,大电流啊。

网友:
我用的10Ah普通拆车动力电三串,XT60插头,怼车就用两根2.5平方单股铜线插电瓶桩头的卡子里,也能凑活打,车没电瓶的。

网友D:
你去弄个宁德时代 50A大单体  三个串联就可以 ,这种东西 单体越多 毛病越多 ……

网友E:
50C的铁锂电池4串,还不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弄个宁德时代 50A大单体  三个串联就可以 ,这种东西 单体越多 毛病越多 …… ...

50a价格太高了。

楼主:
准备做3串2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并的要多,大电流啊。

已经打算改并的了。买了4块电池又买了2个。6个2并3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芯放电能力够不够才是关键

说是40c流2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启动电源主要是电池瞬时放电电流要大,4串估计打不着

改成3串2并

楼主:
等我做好了发个贴,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4个好,满电存放不好,4串,3.9v存放,电压合适

网友F:
感觉做应急还是法拉电容靠谱,安全可靠

网友:
把动手做的机会给 超级电容吧,你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C的铁锂电池4串,还不会鼓包

有保护板应该问题不大,只是冬季使用,北方冬季冷不好启动。

网友:
用5个500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做应急还是法拉电容靠谱,安全可靠

体积太大,我也在考虑。
我觉得用法拉要体积合适的就好。
其次是铁锂,最后是三元。
毕竟长时间放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