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充电宝怎么改成持续输出不断电?

楼主(2021-12-26):
想请问高手有知道怎么改电路的吗?主要想用于指纹锁的供电

网友A:
淘宝几块钱的能帮到你!!!破解的事咱论坛不干!

网友B:
我还想说
这电芯看着挺给力
不如换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几块钱的能帮到你!!!破解的事咱论坛不干!

还要破解?这个是我在路上捡的,充手机都可以,用充电器给它充电也都正常,跟普通充电宝没区别,只是容量有点小之后买了个大的,就闲置了,现在家里的指纹锁非常耗电,就想把它利用起来。它有个小电流模式挺好的,就是有时间限制。
话说换板,我也不太懂买那种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说
这电芯看着挺给力
不如换个板子。。。

换什么样的板子,求指点。电芯是好的。
请问指纹锁,可以直连电芯供电吗?指纹锁原来是装4节5号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