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个断针的前置USB3.0接口

楼主(2021-12-26):
  起因是前几年朋友送了条DDR4 8G 3200的内存,为这条内存从深水鱼买了套AMD R5 3600和B450M-Pro VHD主板,买的时候卖家说前置USB有根针是弯的,当时想着回来正一下就好了,结果回来一正就断了,然后两个前置USB就只有一个能用,一直用到双十一前。然后朋友突然来电话问有套AMD R5 3600X 和 B450M Mortar Max要不要,然后发了张照片给我。开始没想要,后来一看照片主板有四个内存插槽,突然想到我的主板只有两个内存插槽,换这块板子再插两条内存升级到32G还是不错的。然后手头还有条8G DDR4 3200的内存,这条内存说起来都是泪啊。那是当时为了凑16G买的,结果没相到威刚同型号同频率的时序居然有不一样,买来后两条内存都插上只能工作在2666还是2600来着,不能工作在3200,无奈只能又买了条时序一样的,结果朋友送我条内存,结果搞完机器又剩下一条,唉!这回正好再买条8G的凑16G插到换下来的板子上给我哥用,于是就要了过来。

  收到板子后兴致勃勃的把原来的板子换下来,然后准备把多余的内存插换下来的板子上给我哥时才郁闷的发现我的板子也是四根内存插槽......然后就差点给我整抑郁了,不禁问自己折腾半天图的啥?!然后为了不白折腾,直接趁双十一入了海盗船的32G 3600的内存、西数SN570 1T小升级了下。换下的8G 3200X2和SN350 1T直接插换下来的板子上一块给我哥,省得他再装系统啥的了。后来又想到老哥的机箱没有前置USB3.0,干脆又买了个带前置USB3.0接口的机箱。然后今天机箱到货,突然想到这主板前置USB3.0的针断了一根,趁没装到机箱里抓紧修一下。

  断的是中间一根针(下图红圈里),从引脚定义看是SSTX2-,所以一直只有一个前置USB3.0可以用。

  先把塑料壳撬起来一点儿,断针刚从塑壳中出来就行了,没必要全拆下来。话说这个塑壳是真紧,当时都怕把板子撬坏了。

  焊下断针,手头正好有PH2.0的排针,拆出一根。

  塑料外壳压回原位,吸锡器吸干净焊点,从上面孔里把针插进去直到和其它针平齐,焊好焊点,明天拿到机箱(机箱送工作单位去了)装箱试机。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是个挺不错的方法
要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背面烙铁加尖嘴钳子
暴力的从后面把断针薅出来
然后方法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是个挺不错的方法
要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背面烙铁加尖嘴钳子

不撬胶壳试过,真TM紧,根本弄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撬胶壳试过,真TM紧,根本弄不出来。

翘壳子总怕伤PCB
万一划断一根线 那就更麻烦了
我刚翘热熔胶粘的音响电位器
直接把底下的亚克力崩掉了一块
还好有亚克力光学无影胶
紫外固化算是对付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翘壳子总怕伤PCB
万一划断一根线 那就更麻烦了
我刚翘热熔胶粘的音响电位器

用宽撬棒(我用的1厘米宽的),主板和撬棒接触的地方贴胶带,慢慢加大力量,随时感觉是不是可能会伤到主板,多数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贴胶带
没错 这是个好办法
我咋没想到呢
感谢老哥

网友B:
有个主板同样问题,不敢弄来着
本来是想直接背面飞线,然后就直接飞线到机箱上的usb接口上得了
但是机箱上只有一个usb3.0前置接口,也就懒得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主板同样问题,不敢弄来着
本来是想直接背面飞线,然后就直接飞线到机箱上的usb接口上得了
但是机箱上 ...

我修它也是因为新买的机箱只有一个USB3.0口,天知道这唯一的一个接口用的是主板哪一侧的插针,万一是断针的这一侧......

网友:
自从弄断Z77的usb3.0插针后,每次升级主板都必配这玩意。

网友:
没点开前还以为是修机箱上前面板的3.0母座呢。
我的机箱前面板的3.0母座忘记当时里面是进了个小纸片还是啥的,反正觉得他不顺眼,就拿针去挑,结果竟然把其中一根2.0的脚给挑断了
然后就成个摆设了,想过自己修一修,也想过直接再换一条线,但换的话两个3.0的口都需要换,还要拆前面罩,所以先这么着吧。
目前前面板一个2.0一个3.0,不过用着最顺手的还是直接用延长线从机箱后面引出到桌面上栓在显示器座的上口子,不用弯腰不用去摸

网友(2025-07-01):
这是个挺不错的方法

网友:
以前试修过,焊接板插孔太紧,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