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恒温热风枪电源线改品字插座

楼主(2021-12-26):
二手热风枪电源线和主机是连在一起的那种,由于使用时间较少,在收纳过程中导致电源线根部弯折,久而久之,电源线就破口了,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把它改一下,换成品字插座,方便收纳,手柄线也是和主机连接在一起的,打算下一次改成航插和硅胶线,由于工具有限(无切割机)只有用手电钻加锉刀,将原有的有线孔和保险安装孔连在一起扩大,安装品字插座,保险安装孔后移,使用AB胶固定品字插座,如果用螺丝安装,品字插座外露的太多,影响外观!

网友A:
安装方式不对,插座从外头安装,用螺栓固定

网友:
感觉你这装反了,从外壳往里插,再上螺丝,这样孔开的不平整也能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方式不对,插座从外头安装,用螺栓固定

我知道,因为从外面安装上螺丝,外面露出一截不好看,所以我才从内安装出来,这样外面露出了比较少,又好看!

网友B:
从内部安装也可以打孔固定哇!感觉用胶水固定不靠谱。

网友:
确实里面也能用螺丝固定,用胶总感觉哪天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因为从外面安装上螺丝,外面露出一截不好看,所以我才从内安装出来,这样外面露出了比较少,又好 ...

好看吗?您觉得是电源座好看还是你的二合一胶好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因为从外面安装上螺丝,外面露出一截不好看,所以我才从内安装出来,这样外面露出了比较少,又好 ...

另外,你的保险凸出那么长一截您就觉得好看了吗?

有种保险管和品座一体的座线路在座内连接好的接线要干净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的保险凸出那么长一截您就觉得好看了吗?

有种保险管和品座一体的座线路在座内连接好的接线要干 ...

带保险的品字插座和不带保险的品字插座价格都不一样,从节约方面考虑,5毛钱就可以搞定,何必多花钱去改它,如果它原来的保险是安装在PCB板上的,也许我会考虑用带保险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内部安装也可以打孔固定哇!感觉用胶水固定不靠谱。

这种胶效果非常好,不必担心会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保险的品字插座和不带保险的品字插座价格都不一样,从节约方面考虑,5毛钱就可以搞定,何必多花钱去改它 ...

不改装更好,一分钱也不用花,一点力也不用出……

网友D:
说实话,这效果,我宁可接线,我是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效果,我宁可接线,我是接受不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因为很少用,收线特别麻烦,所以才改的!

网友:
过来人那你说,这个一定要用螺丝锁住,不然你哪天...就知道了.